发动机打手怎么办?

楼主(2003-09-27):
我的GMS25,用手拨启动的时候,有时候很好启动,有时候就卡在上死点,有时候还打手!

楼主:

我原来垫了2个缸垫,朋友说,天冷了,可以去掉一个了,于是,晚上就在折腾它了!去了一个缸垫

网友:

压缩比太大了?好象是副油也。。。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09/27 02:36am 发表的内容:
我原来垫了2个缸垫,朋友说,天冷了,可以去掉一个了,于是,晚上就在折腾它了!去了一个缸垫
我的是GMS32A,不过我这里不冷但启动有时回卡在死点上,也有时打手。就让它打吧打多了就习惯。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percat2003/09/27 12:3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是GMS32A,不过我这里不冷但启动有时回卡在死点上,也有时打手。就让它打吧打多了就习惯。

网友:

打手就用启动器就不会啦!

网友:

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教了一个好办法:剪一段浇花用的塑料水管,将自己的几个指头套起来,就不怕打手了!
:)

网友:

呵呵,或者带个手套嘛,就是那种以前车工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09/27 08:56pm 发表的内容:
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教了一个好办法:剪一段浇花用的塑料水管,将自己的几个指头套起来,就不怕打手了!
:)
成本有点高哟!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09/29 00:53am 编辑]

打就打吧.等你的手指上有了茧就不会太痛了!
找一个摩托车启动机.加个启动头不就得!

楼主:

起动机我有,我就是找那种用手一拨就启动的感觉。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在此~~~~~~~~

买个点火器~~~嘿嘿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压缩比太大了,原来我在拆缸垫的时候,把上边的缸垫都给拆掉了,3个缸垫叠成一张,今早我去飞的是整理附件才发现原来那是3个缸垫(我还纳闷,这个缸垫怎么这么厚...),赶紧装了两个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