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火头的电热丝应该是什么颜色?

楼主(2003-09-27):
我的火头电热丝顶部呈棕红色,第二圈以后是银灰色。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已经快烧没了,我的都用了快1年了

网友A:
如过你看见发热丝变成银灰色,感觉变幼。你就可以跟它说 So long!

楼主:
我的火头才没有用多久,也才用了2升多油。

网友:
那可能是有点平油,或者你飞的时候把油飞光了,那种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国产的火头和进口的火头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