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高手请进

楼主(2003-10-07):
刚买了个180电机加2.8:1的减速器,请问这个动力能带多重的飞机?

网友:

没玩过这么小的电动。估计飞行重量不能超过200克,如果是小特技的话。如果飞小滑翔,估计300多克也撑死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fandatou2003/10/07 00:49am 发表的内容:
刚买了个180电机加2.8:1的减速器,请问这个动力能带多重的飞机?
这样推力估计能超过150克吧,做200以内的特技应该没问题,如果做休闲娱乐机的话超过300也没多大问题。

楼主:

准备做个联系机,380可以做个3d机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