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磨车,拨了几百下都没有发动起来

楼主(2003-10-15):
昨天是我准备好条件,第一次磨车,我的发动机是ts40a,
热火头是OS的8号冷头,燃料是珠海产的成品油,130大元
买了一加仑,将发动机固定在凳子上面(我为了磨车专门
买了凳子和电钻),上好螺旋桨,接好油箱,开始磨车。
  参照论坛的文章,先把油针打开两圈,然后按住进气口,
拨动桨叶,吃油两三圈(不知怎么搞得,我的油管里面经
常会有气泡),然后接上电源(自己用两节一号电池并联),
快速拨动螺旋桨,启动多次没有成功,后来看资料,以为
贫油,下次多吃两圈油,最后到一次启动吃油十圈(很夸张)
始终没有启动。后来发现消声气里面有很多油,到底是什么
原因使我的发动机不能启动呢,各位老大帮我看看

网友:

1、把你的油箱放到和发动机进气口水平的地方
2、拨起来费劲吗?

楼主:

拨起来不是很费劲,我的油箱和进油口水平,
几天下班回去在试试,和进气口水平,我看的
真不仔细

楼主:

刚刚看了一遍图,是和油针在同一个水平面,
另外,油箱是不是一定要密封,热火头耗电好大
我的两节一号电池昨天用了一阵就没有电了,
昨天好像有几次快要启动了,又打到我的手停了,
螺旋桨都打坏了,还是骨头硬

网友:

换火头电池。2节1号干电池是不行的,换镍镉电池或镍氢电池(也就是充电电池),如果是5号的可以用多节并联使用。要是火头电池正常了再找其它的原因,开始一般油针开2.5圈就够了。你还真有米,用成品油磨车,富裕啊。建议你使用普通的素油磨车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3/10/15 01:43pm 发表的内容:
刚刚看了一遍图,是和油针在同一个水平面,
另外,油箱是不是一定要密封,热火头耗电好大
我的两节一号电池昨天用了一阵就没有电了,
昨天好像有几次快要启动了,又打到我的手停了,
...
老大,你的热火发动机的油箱没有冲压的?肯定要密封,然后接上冲压管,要不怎么进油啊!

楼主:

我的油箱是密封的,冲压是什么意思,我的油箱接了两条管,
一条接到油口(这条里面接了管和重锤),还有一条油箱外
一头接到消声器上,油箱内一端什么也没有接,并且,这条管
在油箱的最上方。

我也没有办法,刚开始也想自己配油料,但是打电话问一个
店家,一瓶500ml的化学纯甲醇,8元;一瓶500ml的化学纯蓖麻油,
36元,按3:1兑,四升就是120大元,一瓶一加仑(=3.785 升)
成品油130大元,差不了多少啊。有那位兄弟告诉我,深圳那儿有
小量的工业纯甲醇,蓖麻油,还有硝基甲烷卖,本人感激不尽啊

网友:

把火头取下来检查一下,看红不红,没电了也可能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3/10/15 03:36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油箱是密封的,冲压是什么意思,我的油箱接了两条管,
一条接到油口(这条里面接了管和重锤),还有一条油箱外
一头接到消声器上,油箱内一端什么也没有接,并且,这条管
在油箱的最上方。
...
接到消声器上的就是冲压管,是利用消声器将喷出的给油箱加压。
据我了解化学纯的蓖麻油500ml应该是18元左右,我门这里天津产的500ml化学纯蓖麻油和佛山产的一样价钱,广州产的和佛山产的分析纯甲醇500ml都是7.5元。

楼主:

那个老大整整给我说贵了一倍,不过后来我找到一家
蓖麻油19元,甲醇9元,深圳的东西,零售贵很多,
不过我还是想搞点工业纯的,至少可以便宜三分之一

网友:

买个启动器吧!

楼主:

太贵了,

网友:

用干电池,内阻大,不适合大电流放电,用镍铬电池吧,1节5号的都比两节1号的干电池强。
我现在就是用1节5号电池做点火电,固定在飞机里边,外部添加一个小开关,先吸好油,转几圈,然后用起动机启动,待螺旋桨转起来的时候,按下按钮,发动机就启动了。每次使用不超过10秒,有时速度不稳定,就多按一会。
1节5号电池飞10多个起落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10/15 10:0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3/10/15 05:42pm 发表的内容:
那个老大整整给我说贵了一倍,不过后来我找到一家
蓖麻油19元,甲醇9元,深圳的东西,零售贵很多,
不过我还是想搞点工业纯的,至少可以便宜三分之一
你在深圳?
我可以帮你哦:发动机磨车、买便宜油、初学飞行 你一个人是搞不定的!免费哦 打我电话吧:13502812149

网友:

快找斑竹MODELPAUL吧,他很热心的哦!

楼主:

modelpaul,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你住在那儿啊,有空找你
一起出去飞(当然要等我先装好),先留个QQ吧,有空我
请你吃饭,我的QQ:55467657。我们QQ上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10/16 10:59am 编辑]

我在罗湖上班,住布吉  QQ:119535145  上班时间公司把QQ锁了,晚上可以聊

楼主:

昨天又磨了,开始几下转动还不错,几乎要启动了,但是最后又
停下来了,我感觉我的发动机压缩比比较小,拨桨感觉不到什么
力量,我又永德是八号的冷头,是不是该换各热头试试,好贵啊
一个os的三号头要三十元,穷啊!!
modelpaul兄,我在白石洲住,什么时候咱们去世界之窗后面飞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10/16 02:3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3/10/16 01:22pm 发表的内容:
昨天又磨了,开始几下转动还不错,几乎要启动了,但是最后又
停下来了,我感觉我的发动机压缩比比较小,拨桨感觉不到什么
力量,我又永德是八号的冷头,是不是该换各热头试试,好贵啊
一个os的三号头要三十元, ...
在深圳一年四季都应该是用OS8号头  OS3号头要不了那么贵
初次磨车很有技巧性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看你前面的帖子可能是富油了 最好你带到现场给我看看并告诉你启动的技巧性
世界之窗我以前也经常去的 你什么时候过去告诉我一声 一起去飞

楼主:

好啊,什么时候你有时间,到我住的地方坐坐吧,我的模型到现在还没有主装好,有空过来帮我看看,顺便我请你吃饭,咱们好好聊聊
我在飞扬买的八号os头35元,三号os头要30元,是不是贵了很多,看来下次要和老板
好好讲讲价了

网友A:
医用蓖麻油好.到医院副产科找找

网友B:
听说蓖麻油是催产的,我就去药店看,不过还是没有,好在,我已经找到一个
地方可以买了,谢谢ljl 。能否加我为好友,QQ55467657
前天和 modelpaul 去玩模型,modelpaul 水平真是高啊。。。。。。
非常感谢 modelpaul兄 和 宏兄,我的发动机已经快要磨好了,怠速非常稳定
飞机也装的差不多了:)

网友:
恭喜你了!

网友B:
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C(2003-11-30):
太本本主义啦,其实发动机的使用有很多客观因素的,不定都是书上说的那样的,比如说要有平面和汽化器相持平,那也只是纯理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