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3-10-16):
[这个贴子最后由manxinghua在 2003/10/16 01:24am 编辑]
我用20A的电调不带断电的
应该够用吧

网友A:
380的电流一般在10A以内,电调够用的。
20A的电调用480及以下电机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B:
那工作电压有什么要求?

网友C:
用7x4桨,7.2v电池要8、9A,8.4的就超10A了,马达发热厉害,所以7节电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