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发动机的功率与最大起飞重量的关系

楼主(2003-10-20):
请指教:
1,如题;
2,例5CC的发动机能支持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呢?

网友:

没计算过,不过我大概知道30级的直升机可以拉5斤的东西。

楼主:

希望高手能详细解答,我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综合真飞机的数据,我粗略计算最大在20g/w, 2kg/kw, 2t/Mw左右

网友:

综合真飞机的数据,我粗略计算最大在20g/w, 2kg/kw, 2t/Mw左右

20g/w和 2kg/kw,的单位W的起飞重量相差10倍.是不是真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flyshark2003/10/24 12:50pm 发表的内容:
综合真飞机的数据,我粗略计算最大在20g/w, 2kg/kw, 2t/Mw左右

20g/w, 2kg/kw, 2t/Mw左右
是不是2g/w才对?否则,不合逻辑的。

网友:

搞错了,应该是20g/w左右,20kg/kw, 20t/兆瓦。误差吗?也许很大。

网友:

误差很大啊,其他我不知道,20kg/kw,这个数值就有问题吧
一般30级直机发动机输出是1.1马力左右,还不到1kw,30级直机起飞重量能达到15kg吗

网友(2003-12-20):

以下摘自某直升机模型书籍
计算时需要求得下列数值:
1,P=G/F —旋翼扫过的面积上的单位载荷,千克/平方米;
这里:G—模型直升机重量,千克 ,
F—旋翼扫过的面积,平方米 。
2,q=G/N —发动机功率的单位载荷, ,
这里:G—模型直升机重量,千克/马力 ,
N—发动机功率,马力。
3,σ=S/F —旋翼的充填系数(实度),
这里:S —旋翼叶片的面积,平方米 ;
4,α=1.2σCy0 —旋翼的升力系数,
这里:Cy0 —整个旋翼扫过的圆面中的升力系数平均值。
叶片安装角12—15°时其最大值为0.6—1.0。
模型起飞所需的升力:
Y=αρD*D*D*D*ns*ns —旋翼升力,千克 ,
这里:ρ —空气密度(在地面ρ=1/8 );
D—旋翼直径,米 ;
ns—,转/秒。
n=150√P/D√α—旋翼转速,转/分。
N=G√P/15—悬停时必需的功率。
为了实现以1—1.5米/秒的垂直起飞速度,功率就需要增加20—25%。

网友:

那有买的

网友(2004-02-04):

光谈发动机的功率是没有意义的
举一个极限的例子,假如您的浆就是两块水平放置的平板,功率再大的发动机也不能把您的飞机带上天啊

网友:

起飞重量与功率、旋翼直径有关。
要能起飞,应有:q*(p^.5)<或=1565.25*a*b  (只在海拔0米附近适用)
q:为 重量/功率
p:为 重量/桨盘面积
a:为 传动效率,>0.8
b:为 悬停效率,>0.7
单位: 重量 牛顿
       功率 千瓦
       面积 米^2
以上公式是 直升机设计 专业的教材中的针对的是真实的直升机。
模型的话,a与b的值会小许多。慢慢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