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3-10-27):
新买的 最大电流5A的里电
带370动力组行吗
370动力组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5A吧

网友A:
可能比较勉强,拿2个电池组并联可以增加一倍的放电能力 效果就好多了 我得380电机就是这么干得 重点是重点 飞的久呀。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什么型号的电机 工作电流小于5A

网友A:
180 280 130 都可以用2节锂电 380就得用4节2并2串,昨天测了一下电流在7A左右 单组电池明显感觉拉力不够。

楼主:
谢谢了
早知道买2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