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3-11-16):
发动机
可以空转吗?火头一般情况下能用多久?

网友:
如果你不装螺旋桨怎么启动啊?所以要有负载,即使装个螺旋桨都可以。
如果发动机调的好一个火头可以用一、二年

楼主:
那车模发动机呢?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3/11/16 12:12pm 编辑]
空转不好,发动机会过热。空模里面有个名词叫“飞车”,一般情况是在空中螺旋桨飞掉了,但是发动机还在转,因为没有载荷后发动机的转速会上升的很高,同时散热又跟不上,时间长了以后你的发动机基本上也就报废了。
就算是车模发动机也不建议在空转的情况下推大风门,要大风门也是把车放在地上跑,而不是让轮子空转。

网友B:
晕了!
今天我还把旋翼拿掉空转了呢!!
以后不敢了!!!!

网友A:
直升机一般都是悬停磨车,而且还要富油,新发动机不管用在那都很忌讳把发动机调的太贫,也忌讳过高的转速。固定翼发动机磨车用的螺旋桨宁愿大一点而不用偏小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