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提问 !

楼主(2003-01-29):
航模的
发动机
有几类?
通常的几级几张是什么意思?
关于飞机与发动机怎么配制?

网友:
发动机有很多类:
甲醇机,汽油机,压燃的
现在大多数用的都是甲醇机,汽油机很贵用的人少,压燃的太老了,几乎没人用了。
级别推算:
是按照发动机的汽缸容积来算的,用级别除以6就是多少CC的了,如:36的发动机就是6CC的
飞机级别:
飞机在购买或制作的时候,根据商家或者图纸提供的数据可以知道是多少级别的
飞机和发动机搭配:
一般以多少级的飞机用多少级的发动机为适宜,这样比较好,如果发动机小了,飞一般还是可以,但是机动性差,发动机大了机动性好,但是也不宜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