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检测设备电池目前还有多少电?

楼主(2003-11-29):
我的设备都飞了两个星期了,感觉好像还有电,由于是新电池,是否需要把电放完再充?有没有快速放电的装置哦,还有如何检测设备还有多少电量阿?多谢指教哈

网友:

好的充电器一般都有放电功能。
你也可以买一只电显,很便宜

网友:

自己做一个全自动的放电器啊,成本只有十多元,

网友:

镍氢冲满了是1.4V,放电后不要低于1V,我一般到1.2V左右就冲电。几个电池才多少钱,况且即使维护不好也可以用一年多。如果摔了飞机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好想好想飞2003/11/28 08:30pm 发表的内容:
自己做一个全自动的放电器啊,成本只有十多元,
你做来卖给大家用用塞!!自己又可以赚点!
不会是用个小灯吧!?那十多元又有点太贵了吧!
我现在就在用小灯放电,进口12V汽车大灯。一般的8¥。

网友:

你这个“灯泡”好贵啊,虽然说现在我的收入很少,但我不想做那个东西,有那么一点点的费时,现在我不会贴图,以后会了贴出来广大模友指教一下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