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三叶发动机

楼主(2003-11-29):
准备6个3*15、4个3*10内六角螺丝,2个4*6的粗纹螺丝把
发动机
上的螺丝换掉,要不然多拧几次就吐丝了,因为原来的螺丝有点短。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stopyoucat在 2003/12/04 03:55pm 编辑]
不用换的啦.谁让你用那么大力气拧啊.发动机是铝的.要温柔哦.

楼主:
不信你把化油器螺丝拧几下试试。

网友B:
三叶新款发动机的化油器连接的地方螺纹太软,经常飞掉,后来扩孔用4毫米螺钉固定就没事了,或者初次装的时候在螺纹上加上胶水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偶拧的多啦.那里要特别小心的说.嘎嘎.天狼说的对用胶封固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