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的燃料可以改成这样吗?

楼主(2003-11-29):
甲醇改为乙醇+润滑油?

网友A:
你有没有搞错呀!!!!!!!!!!!!
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怎么不可能?

网友B:
不行的.乙醇的闪点和燃烧范围都和甲醇不同.

楼主:
那哪为高手知道甲醇机和压燃机燃料成分的燃点呢?

楼主:
还有呢?

网友C:
老的《航模爱好者》上曾有关于航模发动机燃料相当详细的介绍,我在5iRC的发动机专版上转贴过。

楼主:
能帮我转贴到这里来吗?我这里总是登不上5irc的网站

网友C:
我在外地,月底回家才能贴,等几天吧!

楼主:
好吧!

网友C:
找到了

楼主:
压缩比是多少?怎么配油?

网友D(2004-01-13):
好象 航空模型 原来有一期讲过这个问题的
还有各种燃料的燃点\沸点等数据

网友E:
酒精可以用的,有人这样干过!

网友:
酒精不就是乙醇吗

网友F:
乙醇即酒精,我用过乙醇加润滑油,热火发动机用不错

楼主:
我在书上看到一种叫乙醛的,燃点很低20度左右,易挥发,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压燃发动机上,也不知道在哪买,价钱这样。用这种燃料发动机一定很好启动。

网友G:
好像乙醇里有水

网友H:
用分析纯的乙醇应该会比较好,水含量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