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手机电池!!!

楼主(2003-12-01):
请教一下各位,有那位知道手机
电池
的参数的 ???
我想用它来装在模型上,还听说不能用普通的
充电器
(我只有电池,没电路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是不可以的,手机电池容量很少超过1000mAh,设计制造工艺上也不考虑大电流放电性能,不适合用做动力电池

楼主: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