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TW雷虎公司的关于如何磨发动机的资料。

楼主(2003-12-04):
       飞机用引擎使用建议(陈鸿祺)
感谢您选购本公司的产品,为了使您能更轻松、安全的使用这个引擎,在使用前希望您能先阅读每一个引擎所附赠的说明书,若您无法完全理解说明书的说明,可以直接由网络系统得到敝公司飞机用引擎的综合中文说明。
一、使用前禁止、以及应注意事项:
l、若非必要、建议您不要任意拆解引擎,不当的拆解以及组装容易造成引擎的损坏。
2、请使用指定模型引擎用油、使用石油基燃料将使引擎无法激活,并可能发生火灾危险。
3、引擎排气可能具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请勿在室内或通风不良的地方激活引擎。
4、请勿于住宅区、或商业区域内进行引擎测试,以免触犯都市噪音防治法。
5、引擎激活时及激活后,本体及消音器均有相当的温度,可能造成严重烫伤的事故。
6、引擎发动时,前端及侧面均需预防、勿有外人接近,或驻足观看,螺旋桨可能因各种因素,断裂飞出严重伤害他人。
    长期的试车、建议您能戴上耳罩,长期的高频噪音可能影响您的听力。
二、引擎的试车磨合前准备工作:
1. 当您准备为引擎激活前,若对引擎内清洁有疑问。建议您可由化油器倒入一些燃油,轻轻旋转曲轴后,拆卸后盖将油完全泄出。此时几乎可以确保99.9%引擎内部市清洁的。但是若您尚未准备发动引擎,请您勿重复以上动作,燃料中的硝基甲莞、可能造成引擎内部的生锈现象。
2.  建议进行引擎的初次发动时,尽可能使用试车台来作引擎的测试。使用机体进行试车时、必须注意引擎座及防火墙的稳固性,引擎试车时因为不完全的燃烧、可能产生较大的震动,严重损坏机体。
3.  选用适当的螺旋桨:依照本公司测试结果,建议以下标准供您参考使用,您可以依实际使用结果挑选合适尺寸。
                 试车         特技               一般或像真机
雷虎PRO-36引擎  10 X 6 9 X 7,9 1/2 X6,10 X 6    9 X 6 1/2,9X 7,9 1/2 X6,10 X 6
雷虎PRO-40引擎  10 X 6       10 X 6             10 X 6,11 X 5
雷虎PRO-46引擎  11 X 5  10 X 6 1/2,10 1/2 X 10,11 X 5      11 X 6,10 1/2 X 6
雷虎PRO-61引擎  11 X 7  11 X 9,11 X 10, 11 X 11       11 X 8,12 X 7,12 1/2X 6
    注意:在把螺桨装上引擎之前,螺桨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只未经平衡过的螺桨可能会造成机体及引擎的损害,假如您的螺桨还有装鼻锥的话,特别要注意鼻锥和螺桨不要接触到,以防止鼻锥咬进螺桨,造成螺桨强度减弱!!
4.燃油: 当试车时,我们强烈建议使用含18%以上篦麻油或篦麻/合成油系的燃油,并且硝基甲烷的含量不要超过15%,我们并非常的不建议您在试车时使用全合成油系的燃油!!全合成油系燃油在高温工作中,油膜极易溃解,使汽缸壁丧失保护,而快速缩短引擎寿命。
三.试车:
1.测试前注意事项:
    试车的目的在于使引擎的各部机件能够充分磨合,使引擎能完全发挥设计时的性能。由于引擎各部零件会因工作温度产生些微形变,为使新的引擎能在充分的润滑中修正形变量,各机件彼此契合,而不过度磨耗,以达成试车的目的!!
开始试车时,首当注意、不能致使新引擎于首次发动时产生过热情形。因温度过度提升各部零件变型太多,运转后,磨耗的量就较多,待引擎试车完也磨的太多了!
1、引擎、汽缸组搭配较紧,首次激活时因磨擦阻力系数大,极易产生过热情形!
2、于测试时人员请勿离开,紧密观察引擎状况,作适度的调整、以使引擎得到良好的测试、磨合!
3、引擎切忌空转,或超转速,玩车的同好甚至是模型店老板常把车提在半空中加到最高速,那实在是对引擎的一项伤害,同样的飞机上装了不适当的螺桨伤害也是一样!!
    试车的方法有很多种,当然能够装在试车台上当然是最好的,稳固的引擎测试台、能使引擎发挥最大的性能。若无试车台,也可以使用您既将配置的飞机,但是您必须确认引擎座、防火墙是否稳固,试车时的震动可能导致飞机结构受损!机体的共震也会致使引擎高、低速性能劣化,这是测试时必须注意的。
2.测试、磨合建议程序:
1、请使用含有超过18%润滑油成分,15% 以下的硝基甲烷的模型用油。并强烈建议在此阶段不要使用'只含纯合成油配方作为润滑作用的模型用油'。
2、请安装说明书上建议磨合用的螺旋桨尺寸。
3、请勿在磨合初期大幅调整引擎的副油针﹝低速油针 Idel mixture screw﹞。
4、顺时针旋转主油针直到感觉有一点阻力,这个位置是油针全关的位置( 请勿用力旋转,粗暴的旋转可能导致化油器的性能受损 )。然后反时针旋转 2.5 ~ 3 圈,这个油针位置是设计时一般化油器主油针的首次激活设定点。
5、将油门开至 1/2 - 3/4 全开油门的位置,用手押住化油器的进气孔(危险!不要使用电夹 )反时针旋转螺旋桨直到油进入化油器为止。
6、接上电夹。
7、将油门开至 1/4 - 1/2 的位置,然后激活引擎。
8、引擎激活后,将电夹移开,逐渐将油门开到全开的位置。这时引擎应该在非常富油的状态。(此时排气管会出现较浓的排烟,及部份未燃烧的燃油)1 - 2分钟后,顺时针旋进油针 1/4 圈,直到这一桶油完毕为止。在磨合期间引擎要随时注意保持在富油的状态。
9、等待数分钟让引擎冷却后,重新激活引擎,在第二桶油的运转时期使用1/2油门运转30秒,全开油门运转 30 秒的方式交互运转到油量剩下 1/2 桶油的时候全开油门运转及逐渐缓慢的旋进主油针( 大约是每次旋进 1/8 圈 )直到找到找到最高转数为止,再退1/8 圈的油针( 反时针方向)。
10、待引擎冷却后,重新加油激活,在已设定好的油针位置下以每30秒至一分钟为周期将油门在1/4、1/2 、3/4 全开油门间移动。
11、这时引擎已经可以准备第一次飞行,更换为飞行器适用的螺旋桨尺寸,全开油门。调整油针至最高转速,之后稍退主油针(约1/2圈)进行飞行。
12、在三、四趟飞行之后,引擎已完成初步的磨合,此后可视实际使用状况渐进主油针。约20-25趟飞行之后、您的引擎会进入最佳状况。
13、于试车期间、因混和气偏富油状况,可能致使火星塞积碳情形严重,甚至烧毁情形发生,建议磨合完毕飞行前、能更替新的火星塞。
四、飞行中应注意事项:
1、激活引擎时、尽可能使用激活马达来激活引擎,并于螺旋桨前端加装鼻锥(机头罩)。避免使用金属器具拨动螺旋桨激活引擎,以免于使用途中伤害螺旋桨,可能致使螺旋桨于高速时断裂飞出伤人!!
2、避免使用小于建议规格以下的螺旋桨,以免使您的引擎超转、损坏。
3、尽可能选择较干净无沙尘的地方飞行,由化油器吸入的沙砾会严重损坏您的引擎。
4、选择适当的火星塞,不当温度的火星塞、可能致使引擎不易发动,或者使火星塞易烧毁。
5、飞行后适度的清洁您的引擎,无论是飞行中渗出的燃油、或沙尘,均会严重影响您引擎的散热效率,间接降低引擎的性能及寿命。
6、不要对您的引擎做任何的改装,不当的改装将马上损坏您的引擎,并可能发生危害他人的情形。
7、使用间、若螺旋桨发生触地情形,应立即检查。若有丝毫损伤应立即汰换,当螺旋桨发生损伤时、可能引发震动、断裂,伤害引擎或他人的情形发生。
8、调教引擎时,需特别注意手部的安全,若无经验时请将引擎熄火再作调整,以免发生危险。
由于引擎调教需要一些专门知识与经验,建议再使用或调整时,有问题或疑问,请马上请教飞行同好或销售店家,以得到完整、正确的调教,尽兴于飞行娱乐。
五、使用后的保养、收藏
1.一般使用后保养、并不需拆解清洗,仅需使用专用清洁剂、或工业用酒精(甲醇)作表面的清洁,同时为化油器之进气口擦拭清洁。
2.长期收藏不使用时,需将火星塞、后盖、消音器卸除,以甲醇或柴油清洁内部,待干燥后上些许润滑油(针车油既可)后组装,以塑料袋封口收藏。
六、及时清理、初级维修:
1.于发生事故时,切忌拆卸前勿旋转曲轴,因事故时可能发生外物侵入情形,旋转曲轴可能发生永久损坏引擎状况。
2.以甲醇或柴油浸泡,并于溶剂中慢慢拆解引擎,及清洁外观。
3.细部分解引擎(请参照说明书),轴承尚不需拆解,检查以下各部零件:
(1.)曲轴是否弯曲,可以以电钻旋转测试。
(2.)活塞、套管组有无明显刮伤?
(3.)连杆是否断裂、变形,连杆双端铜衬是否有旋出情形?
(4.)检查轴承是否顺畅、若有轻微卡住情形、需以烤箱考热曲轴箱取出轴承汰换。
(5.)曲轴箱、汽缸盖是否有明显破损、变形?
(6.)油针是否断裂或弯曲?化油器喉部是否有断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