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里有几克重的锂聚合物电池卖.

楼主(2003-12-05):
我想做小飞机.

网友:

单体
40mAh 3.7V
2.2×26×26mm 1.5g
75mAh 3.7V
6.0×11×16mm 2.1g
120mAh 3.7V
4.2×17×30mm 3.2g
125mAh 3.7V
3.8×20×25mm 3.7g
150mAh 3.7V
4.2×18×36mm 4.5g
165mAh 3.7V
4.5×20×30mm 4.5g
160mAh 3.7V
6.0×20×19mm 4.6g
175mAh 3.7V
5.6×17×30mm 4.7g
185mAh 3.7V
3.8×35×20mm 5.2g
200mAh 3.7V
5.0×20×30mm 5.2g
225mAh 3.7V
4.0×25×30mm 5.8g
350mAh 3.7V
3.2×28×61mm 8.5g
450mAh 3.7V
3.8×30×40mm 10.9g
10g内的都在了
模型很少用到,进货和用量少所以价格会很贵的。
还是用别的电池代替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