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用电瓶充电器

楼主(2003-12-05):
我想弄一个充电器给电瓶充电,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好,也想自己做一个,就是没有电路,那位老大帮忙给出个主意,或者给个电路,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弄个变压器.然后串个大电阻(是功率大)调节电流.根据电流和电瓶容量算出充电时间.定上闹表........千万不要给忘了哦.

网友:

那种充电器很便宜的,15元一个,到汽配市场去买吧

网友:

应该是恒压的充电器,不同于给镍铬电池的恒流充电器
电压不能超过单节2.2V
我也是在一些杂志上看的

网友:

终止电压是单格2.4V.(空载).终止电压是单格1.6-1.8V.(空载).
蓄电瓶可以使用恒流或恒压充电.恒流充电应控制充电时间.或检测电瓶电压在末期三小时不变化.或有大量气泡(非免维护电瓶.免维护电瓶应采用检测终止电压的办法).
恒压充电应限制初期电流不超过0.3C率.电压为单格2.4V.
恒流恒压充电方式是最佳的充电方式.最好是采用0.1C率恒流充电末期限制电压不超过充电终止电压.即充电用的电源为一恒流.恒压源.
电瓶充电应采用检测终止电压的方式.(空载).或限制充电电压不超过2.4V每单格.

网友:

说的专业!

网友:

偶妈是济南蓄电瓶厂质检科的.嘎嘎嘎嘎.

楼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