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气机上的油封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3-12-07):
我查了许多的资料,但现在在理论上只有最后一个大点的问题了,就是如何解决给喷气机的中轴润滑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email :wordend@tom.com

网友A:
哦.想做一个么.
真飞机是喷油强制润滑.并利用润滑油对轴承进行冷却.

网友B(2004-06-18):
请问
可共想涡喷的资料吗

网友C(2004-07-22):
有资料吗
可以共想吗

网友:
看过一个介绍,好象是塑料的软油箱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