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火头的问题

楼主(2003-12-07):
假火头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可以让你给发动机点火的时候方便一些--特别是飞直升机和仿真机的时候。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相当于接了一个延长线而已。

网友B:
多谢!

网友:
不过你要注意,假火头用过段时间后要检查一下接触情况,接触不好会造成发动机打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