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郑重公布火花塞的自制方法

楼主(2003-12-09):
为方便模友起见,特再次专门公布火花塞的自制方法。
如果你用得上,请相互转达,以广泛造福模友,无需转让费,在我们推出新产品时多多捧场足矣!
构造略图:

1:保护冒 2:上镀敷(缠绕)结构3:绝缘体 4:客体
5:中心电极 6:下过渡密封结构7:侧电极 8:环氧树脂胶。
(侧电极也可以取消,直接将中心电极弯一下)
实际外形图:

制造方法简介:
取20~30w烙铁芯瓷管(质量一定要好,否则易击穿))在图示部位密密地缠上细铜丝,烫上焊锡
后(最好是溶点较高的那种,一般的也可,但达不到高性能,或者用高温钳焊)再焊接到用普通
热火拴改好的壳体上
即形成了耐热耐压绝缘的结构,中心电极克直接用大头针即可,讲究的话可用电炉丝制造。安装时可在螺纹上缠上生料带,气密性极佳,此方法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效果较好!
此密封方法同理也可以用在热火拴的制造上。
在此再公布一张试车的照片,黑色的鳄鱼夹前方的那个附加的金属圆柱体是一个自制的发电机,照片可见能点燃一个小灯泡,只不过电能还稍微小了一点,有待改进。

网友:

我也想了很久,还是你厉害。
顶!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东买现成的可能划算一点^_^

网友:

下面引用由pinguo2003/12/09 09:53a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东东买现成的可能划算一点^_^
根本就买不到。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改后烧汽油马力如何,汽油与滑油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

请教几个问题:1 图中6的部分密封结构是怎样的?
2 中心电极与瓷绝缘体之间的密封怎样解决?
3 在普通汽油机中,瓷绝缘体头部温度过低会积碳,过高又会形成炽热点,您的发动机有这个问题吗?怎样解决?

楼主:

文中应该说清楚了吧,6的结构是在绝缘体3(瓷管)上密密地排绕一层铜丝(上下两部分),烫上焊锡,再焊到壳体4上。这样便达到了耐热,耐压,绝缘的目的。中心电极
同理是靠上边部分的缠绕焊接结构解决结构要求。即图示的1,2部分,中心电极可以带帽(见实际外形图的铜帽),也可不带帽,如果不带帽时把顶部缠满铜丝焊好即可。
积炭与炽热的问题你可以参考有关发动机的书籍,有很多介绍。“热值”主要和绝缘体独立伸出部分长度相关。
我的发动机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文章可以转登,表示对作者的尊重,注明“欧阳方法”可矣。
最后一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改汽油机可能只是一个有意义的试验,要达到实用的
效果很难,以为有很多的难点,以后有时间我将专门写点文章,让他人少走弯路。

楼主:

此外特别申明的一点,此密封结构原理完全可以用在热火栓的制造上,缠绕改为镀铜;
个人注明出处可以随便引用此文,企业采用本设计时必须经本人许可!

网友:

火花塞不是主要的.发电机和点火时间是关键.........

网友:

以后除了调大小油针还要调点火时间,又多了一个问题。haha

网友:

发电机可以搞定啊,点火时间也可以调整,可是化油器和火花塞才是最不好搞定的。

网友:

用热水器的点火装置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阿里巴巴在 2003/12/12 03:5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redsun3902003/12/10 11:17am 发表的内容:
发电机可以搞定啊,点火时间也可以调整,可是化油器和火花塞才是最不好搞定的。
用什么方法控制点火呢?机械触点试还是用触发器?

网友(2004-04-12):

各位大哥,点火时间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可以用L497这块IC,很方便。现在主要问题是火花塞难做。有哪位大哥可以跟我交流交流。
EMAIL:fonics@163.com

楼主:

照图施工,不行吗,
那位兄弟克隆成功了,请说说.

网友:

发动机还没找到

网友(2005-05-26):
高手啊,这个也能做出来

网友:
化油器怎么改?

网友(2006-03-25):
自己做一个高压升压器用电池供电,前面螺旋桨附近加一个磁性开关这样就跟调汽车发动机一样了,调好角度,你的机机想转多少就转多少!

网友A:
支持DIY好啊
啊 啊

网友B:
你造的火花塞耐不住高温,开不了一分钟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