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油针头上有一个直径1.5mm的内六角螺丝是干什么 ...
请教:主油针头上有一个直径1.5mm的内六角螺丝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3-12-14):
请教:主油针头上有一个直径1.5mm的内六角螺丝是干什么用的?用调整么?

网友A:
主油针上有一2mm小孔,可将一直径2mm以下的钢丝放在小孔中,那个内六角螺丝就是和来固定这根钢丝的,这根钢丝用来延长主油针调节杆,当发动机安在机头罩里时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调节油针。

楼主:
明白了!谢谢shj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