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63四冲程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3-12-17):
新买的发动机,怎么也调不好!!  开始一拿开点火电就熄火,慢慢调了能不熄火了,一动油门又熄火了!  那位大大可以帮帮我哦

网友:

是用的素油吗?四冲和两冲的不一样,必须加硝基甲烷10%-15%才行。

楼主:

用的商品油啊

网友:

热火头是四冲专用的吗?是新机器吗?

楼主:

绝对新机器,热火头也是专用的。^_^

网友:

  ys的发动机我没有玩过,只玩过三叶的,根据你说的现象还是调整的问题,顺便说一句,三叶四冲的小油针的调整方向和两冲是相反的,这和我们日常的习惯不同,我记得初玩三叶四冲时使我费了几天的劲,不知YS是否也是这样,我想三叶是仿国外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试一试。(三叶四冲的小油针的调整位置:大约是逆时针转7-8圈的样子)

网友:

下面引用由zwhhqxy2003/12/22 09:30pm 发表的内容:
ys的发动机我没有玩过,只玩过三叶的,根据你说的现象还是调整的问题,顺便说一句,三叶四冲的小油针的调整方向和两冲是相反的,这和我们日常的习惯不同,我记得初玩三叶四冲时使我费了几天的劲,不知YS是否也是 ...
你说的有误:三叶四冲副油针调整方向和两冲不是相反的,而YS四冲才是相反的

楼主:

谢谢指点,周末再试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