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3-12-18):
麻烦各位帮个忙了。我得到两块手机
电池
(是那种古董机的)。撬开看了一下,里面的电池不知道是多大容量的(一种是长方形的,另一块里面的是圆柱形的。)圆柱形的上面印有 6060936p02
还有几个问题:
1、怎么样区分电池是镍铬还是镍氢的?
2、怎么样检测电池的好坏?
3、电池组的电流是由连接方式还是由电池个数决定的?
先谢了!!!

网友A:
应该都是锂电吧

网友B:
既然是手机电池的话,外面肯定有说明。电池上有的不会有,最多是电池的编号。

网友C:
2、怎么样检测电池的好坏?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电压和电流, 电流小于10A一般就是坏的。
3、电池组的电流是由连接方式还是由电池个数决定的?
由连接方式决定的,如果一节电池电流是20A,那么窜连10节电池电流还是20A。如果并联10节就是200A。(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