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转子使用什么材料?和变压器用的硅钢片是否一样?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3-12-19):
(无正文)

网友:

是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oniao2003/12/18 10:36pm 发表的内容:
都是硅钢片.只是磁通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