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怎么理解???

楼主(2003-12-20):
各位大虾帮帮忙,我看到一节电池上印着“800MA电流快充1小时,80MA充10小时”(电池为800MAH)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2000MAH的电池用1000MA的电流来充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吧,不过这还要看具体的充电的方式

网友:

对,差不多

楼主: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wem2003/12/19 04:18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虾帮帮忙,我看到一节电池上印着“800MA电流快充1小时,80MA充10小时”(电池为800MAH)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2000MAH的电池用1000MA的电流来充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个充电说明有些问题哦!一般都要充到额定容量的1.4倍才能充满.按上面的充电时间应该充不满.

网友:

标准的充电是十分之一C充12个小时,快充的化还是容量除电流就可以了,过充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