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两种国产370动力组测试数据!

楼主(2003-12-29):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2/29 11:25am 编辑]

近日收到超越技研 的2个370动力组样板和一个配套370马达,和原来买的蚂蚁370动力组比较测试了一下,发现超越技研的370动力组表现不俗飞3D的好东西啊!实测数据给大家参考,看看国货如何:
减速比为1:6.6(大齿66T小齿10T),自重57g(未接2个抗干扰电容)
由于测量静拉力不方便,于是将桨反装,采用了测推力的方法,桨为1047
测试条件:
电压为马达电极端电压,电流为通电30秒后测量值(因小数点后第二位跳厉害,取了1位小数),推力也是有2、3克的变化,也取了平均值。
测试数据:
加电30秒后测量(测3 次的平均值):
减速组1:
电压6v     电流4.6A   推力 248 g
电压7.2v   电流6.5A   推力 340 g
减速组2:
电压6v     电流4.7A   推力 250 g
电压7.2v   电流6.7A   推力 345 g

7.2 v 运转10分钟测量:
减速组1:电流降到6.3A,推力 323 g,减速组2:电流降到6.4A,推力 330 g,停转摸马达壳极烫,只能用手触摸2、3秒,温度不低!
对比蚂蚁的370减速组测量,减数比为1:5.3,同样条件下的数据:
电压6v     电流4.4A   推力 218 g
电压7.2v   电流5.7A   推力 315 g(与提供的350g指标数据有比较大出入)
对比GWS网站提供的EPS-350D(1:6.6),同样条件下的数据:
电压7.2v   电流5.7A   推力 314 g
测量结果:
1、超越技研370动力组,在7.2v电池(比如2节锂电)工作比较理想,电压再高电流上升厉害,对马达寿命不利。
2、在10分钟的模拟测试中,马达发热厉害,有两次都将小齿热到打滑了,如将尼龙小齿改为铜齿就更好了,实际飞的话,马达温度应该会降低一些。
3、用1047的桨减速比太高,如果配1170的桨出力会更大,估计能超400g,不过即使如此,同样电压下的推力也比蚂蚁的大许多,可见马达转速很高。
4、超越技研在7.2v工作时,静拉力已经超过GWS的EPS-350D,电流有些偏大,却和8.4v的GWS性能接近,我还对配来的370马达调了进角试验,马达盖方向看逆时针转了3mm多一点再测量,6V时电流7A,推力竟达到296g,推力增加18%,潜力可不小,看来厂家比较保守啊!
5、蚂蚁的370和GWS的EPS-350D较接近,但和同样减速比的EPS-350C差距就太离谱了,蚂蚁动力组工作在8.4v、9.6v的电池情况要好些,不过就增加了重量,以现在电池的能力,2节的1800锂电重量才80多克,4、5C放电的也好找,搭配超越技研的370动力组用大桨飞3D应该非常轻松,如果再自己调调马达进角的话。。。。。呵呵!
不知到还有谁用过超越技研的370动力组?我还没有好的锂电,只有3C放电的SONY1200,没机会装在机机上实际飞!“地上谈机”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2/29 11:32am 编辑]

测试台

调进角

超越技研的370动力组

蚂蚁的370动力组,轴上的东西是自制的螺旋桨保护软接,因为轴罗纹滑了,产品缺陷!

网友:

多少钱?

网友:

1,请教:进角是指什么?如何调???
2,我已用上经挑选的很好的‘蚂蚁动力组’,为何动力只有200克,而同样的条件下GWS的有320克!???
谢谢!!

网友:

乖乖!有这么大劲吗?不敢相信!!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2/29 02:15pm 发表的内容:
1,请教:进角是指什么?如何调???
2,我已用上经挑选的很好的‘蚂蚁动力组’,为何动力只有200克,而同样的条件下GWS的有320克!???
谢谢!!
1、调进角请看GWS的技术论坛,里面有详细介绍。蚂蚁的动力组也可以调进角,动力可进一步提高,但我用的锂电放电电流有限,调进角后电流增加会受不了,所以没有调测数据。
2、我买了蚂蚁3个动力组,除有一个只不到200g外,另两个都在6v/215g左右,排除了碳刷磨合因素,未磨合时马达出力偏低,相差可达10-20g ,所以请试试磨合,如无效果,则只有调进角了。
3、GWS的350C和蚂蚁减速比都是1:5.3 ,不过蚂蚁的出力就差一大栽,和350D差不多,很明显是马达问题,工作在6-7.2v时,GWS的350C马达转速高,输出大。所以蚂蚁的动力组用8.4-9.6v电池比较好!

网友:

我同意 sgyyj 的数据,刚才简单测了一下拉力,和上面的没有多少出入,怪不得昨天在实际的飞行中我感觉这款370的减速和GWS不相上下呢,我用的是7.2V的里电。这款370的减速真不错!!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2/29 03:16pm 发表的内容:
1、调进角请看GWS的技术论坛,里面有详细介绍。蚂蚁的动力组也可以调进角,动力可进一步提高,但我用的锂电放电电流有限,调进角后电流增加会受不了,所以没有调测数据。
2、我买了蚂蚁3个动力组,除有一个只不 ...
兄弟,找了很长时间也没发现GWS论坛有交调进角啊???你说说拉!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2/29 05:3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2/29 04:46pm 发表的内容:
兄弟,找了很长时间也没发现GWS论坛有交调进角啊???你说说拉!
天!这么懒!!! 请看
关于调马达进角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2/29 05:20pm 发表的内容:
天!这么懒!!! 请看
关于调马达进角
天啊,不是懒,是找错地方了!!!

网友:

好东西。

网友:

把上面的数据算一下:
减速组1:
电压6v     电流4.6A   推力 248 g  8.985g/W
电压7.2v   电流6.5A   推力 340 g  7.265g/W
减速组2:
电压6v     电流4.7A   推力 250 g  8.865g/W
电压7.2v   电流6.7A   推力 345 g  7.152g/W
蚂蚁:
电压6v     电流4.4A   推力 218 g  8.258g/W
电压7.2v   电流5.7A   推力 315 g  7.675g/W
可见在效率上相差不大,但蚂蚁的电流要小。
把蚂蚁动力组的电机绕组减少几圈,是不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没有设备,无法测得数据。

网友:

下面引用由昆明阳光模型2003/12/31 03:27pm 发表的内容:
好东西。
等几天你可以问老贾啦

楼主:

请问重绕马达线后,怎么将线接在整流子的极片上啊?
我用锡焊,运转发热就全摔掉了。

网友:

原来是怎么接的就怎么接啊,原来是卡上去的,拆线的时候用刀稍稍拨开,重绕后再把卡进去,用钳子稍稍夹一下。我就是这么干的,很简单的啊。
蚂蚁的原来的是35T,你拆两圈再测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sab-cat2004/01/05 08:44pm 发表的内容:
原来是怎么接的就怎么接啊,原来是卡上去的,拆线的时候用刀稍稍拨开,重绕后再把卡进去,用钳子稍稍夹一下。我就是这么干的,很简单的啊。
蚂蚁的原来的是35T,你拆两圈再测一下。
多数拆的时候就破坏那个卡了,这东西象点焊上去的,直接压回恢复恐怕不可靠吧?

网友:

蚂蚁的舵机到底如何,能够买吗,我想几个来飞三角翼,可以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15 00:51am 发表的内容:
蚂蚁的舵机到底如何,能够买吗,我想几个来飞三角翼,可以吗?
大的还可以,小的嘛。。。。。呵呵!建议别买6克的!

网友:

5g的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15 11:15am 发表的内容:
5g的呢?
应该可以吧?当时没买,现在升价了!
我还是喜欢PC9!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4/18 12:5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15 00:51am 发表的内容:
蚂蚁的舵机到底如何,能够买吗,我想几个来飞三角翼,可以吗?
我买的6克的还可以啦,拉力足够,反应也好.就是电池不足时,和干扰大时斗舵.
在电路关键部位多加电容可解决.还有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用了10几次电位器不行了,
重新买新的浪费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1/15 11:27am 发表的内容:
应该可以吧?当时没买,现在升价了!
我还是喜欢PC9!
国产的陀机同感。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1/05 08:39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重绕马达线后,怎么将线接在整流子的极片上啊?
我用锡焊,运转发热就全摔掉了。
我有一方法:原来的卡子带线留着,将原来的线剪长点,这样重绕后的线圈焊点可以远离换向片,也就远离热源了,不会因为发热摔掉了.我的380电机都是这样搞的,好用
注意:焊点绝缘要好.

网友(2004-04-06):

下面引用由cst2004/01/15 05:43pm 发表的内容:
我买的6克的还可以啦,拉力足够,反应也好.就是电池不足时,和干扰大时斗舵.
在电路关键部位多加电容可解决.
在什么地方加电容,加多大的电容?

网友:

天阿,我用超越的动力,生太的7.2V1800mAh电池,1047浆,拉力只有280克,晕倒阿,超越,你的7.2V锂聚参数怎样?能告诉吗?还有,你的动力配什么浆合适?

网友:

要动力组!!0431 7872087 13943092573   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