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号650ma的镍氢电池

楼主(2004-01-04):
7号650ma的镍氢
电池
最大放电流有多大?(次时代牌) 能不能做380级的动力电源

网友A:
我用过次世代7#550mah的,用GWS350c试过,可以达到6A的电流,但估计对电池伤害很大,我那组电池已基本完蛋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6节电池约30秒电机停转电调进入截至状态,放电后组成8.4伏电池组
充电后测试,40秒电池组过热,约50度,停机待电池降至室温(20)再测,50秒后电池升至50度,停机凉后后再测,1分钟后电调截至此时电池温度约45度。总计全动力时间为150秒。
(此测试为地面测试,380直驱反推浆)

网友B(2004-04-18):
这种电池都不行的,我试的几组即使电调没有截止,推力输出也不行,电池内阻较大,换了锂电池后就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