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风扇与螺旋桨

楼主(2004-01-06):
请问用同及(同样配置)的
发动机
,是配导风扇的推力大一些还是配螺旋桨的拉力大一些?

网友A:
配螺旋桨!别人一致认为的!

网友B:
导风扇要求高转速的发动机,而一般的空模发动机转速达不到。
如果想用导风扇,就要配导风扇发动机。不容易伤人。

网友C:
哦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