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测后对‘两种国产370动力组测试数据’的疑问?

楼主(2004-01-10):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1/10 02:50pm 编辑]

今天收到‘蚂蚁370’厂家寄来的几个样品,和GWS350C做了测试和对比(因超越技研的样品还没到,暂不数据)。于SGYYJ的‘两种国产370动力组测试数据’有较大出入,自此列出,看看其他模友有何见解(本人亲自测试,只代表本人意见)
    测试设备:‘蚂蚁370’,GWS350C,航佳电调,FUTABA-R115,2000ma7.2V锂聚合物,1200A11.1V锂聚合物,1047浆。
    测试方法:同SYGGJ.
    测试时间:20秒。
                   7.2V             11.1V
‘蚂蚁370’       195-212          240-248
GWS350C          295-322          400-425
(单位:克)
注:GWS中322克那个是使用已经很长时间的,295那个是全新的,不知是否要磨合
不知还有哪位朋友侧过,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没有电流大小,也就没有功率大小,怎么看啊?
只有电压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还有,你的那蚂蚁动力组磨合可能有问题。
建议用WD40磨合一下。

楼主:

再补充一下,同时测了5个‘蚂蚁370’均是如此!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11 05:52pm 编辑]

测试方法有不同啊!sab-cat 朋友说的有道理。
1、我测的电压电流是加在马达上的实测值,没有经过电调和连线造成的额外损耗,按GWS-350C-CS数据推断: applewong  测试7.2v工作时实际加在马达上的电压与GWS提供 6v时的数据较接近,而11.1V时就和7.2v相近。
2、蚂蚁的动力如果和GWS-350C-CS比,那确实差一大栽,虽然减速比都为1:5.33,但同样电压下,蚂蚁的电流小许多,输入功率小,输出推力也小,遵循能量守恒的啊!如果加在蚂蚁动力组马达上的电压实际为6v的话,测试数据就和我测的相差不多了(蚂蚁动力组间一致性较差,测出推力可相差10、20g算正常的,哈哈)。
3、超越技研的动力是和GWS-350C-DS比较,减速比都为1:6.6,7.2v时消耗功率比GWS大,效率并不比GWS的相差很多,好处是同样配置情况下(只要电池放电能能力足够),超越技研的推力比GWS-350C-DS的高。如果拿超越技研的动力和GWS-350C-CS比则不妥,因为减速比不一样!

楼主: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1/11 05:48pm 发表的内容:
测试方法有不同啊!sab-cat 朋友说的有道理。
1、我测的电压电流是加在马达上的实测值,没有经过电调和连线造成的额外损耗,按GWS-350C-CS数据推断: applewong  测试7.2v工作时实际加在马达上的电压与GWS提供 6 ...
     我还是不同意,请问我们测这么多数据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用在3D机或其他飞机上再飞行中能实现大的推力,我的测试完全和飞行时一样,是实测,你这样做是在做试验,同样的如果按照我的方法应该会得到差不多的数据,这才是实际飞行阿!
     另外你说那GWS350C-C和超越技研350C-D比不合适我也不同意,我们飞飞机最终只看出来的性能(推力),没有什么不可比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11 06:00pm 发表的内容:
我还是不同意,请问我们测这么多数据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用在3D机或其他飞机上再飞行中能实现大的推力,我的测试完全和飞行时一样,是实测,你这样做是在做试验,同样的如果按照我的方法应该会得到差不多的 ...
那请你用超越技研的动力组换大桨再来比较才公道。
其他同样装配下,减速比高的减速组,配桨大比较合理吧?不然怎么比?
而且马达还有一个最佳工作点的问题,超越技研的动力组配1047桨是乎有些小,我没有其它的桨,希望有的朋友提供数据!
我认为,关于拉力的准确度,同样桨的情况下,测螺旋桨转速比较有说服力!!!!而且还有推力推断公式。

网友:

在同样的情况下,换电机测!

楼主:

下面引用由sab-cat2004/01/11 06:40pm 发表的内容:
在同样的情况下,换电机测!
我就是这样测的阿!!!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11 07:0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11 06:46pm 发表的内容:
我就是这样测的阿!!!
呵呵!换超越技研的马达!用GWS的1:5.33减速比来测,我也想看看结果!不过超越技研的马达电流大,你的电池顶得住吗?
我本想拆蚂蚁的小齿装到超越技研的马达上去的,无耐这东西紧得很,而且超越技研的马达轴还起了牙的,估计不好装,弄不好得不偿失。
我还想继续用蚂蚁的动力组飞三角翼,我的sony1200ma电池不行,只能用蚂蚁的动力组(电流小),当滑翔机飞也不错的啊!哈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xuzn在 2004/01/12 07:45pm 编辑]

对比测试的目的都是想找一种性能合乎自己要求(当然价格也不能忽视)的动力组合产品,那么在测试中1,选取的几种的品牌产品起码应该是同一级别的电机,同一减速比,同样尺寸的桨,同一种电池和供电方式.否则产生的结果说明不了问题2测试时应在有负载情况下将电机端电压调成一样(应该尽可能高些)来记录静拉力,同时也要记录这时的负荷电流(这在计算动力组合的功率和效率都是不可或缺的参数)
只有严谨而准确的记录下这些参数后,大家才可能根据这些数据选择或拉力爆烈飞3D或拉力不很大但电流较小适合飞慢速的而留空时间长的轻滑翔机等等.......当然不论何种选择"效率"始终是重要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zn2004/01/12 07:09pm 发表的内容:
对比测试的目的都是想找一种性能合乎自己要求(当然价格也不能忽视)的动力组合产品,那么在测试中1,选取的几种的品牌产品起码应该是同一级别的电机,同一减速比,同样尺寸的桨,同一种电池和供电方式.否则产生的结果 ...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这次测试目的是:用同样的通用设备那个370减速组的推力高!

楼主: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1/11 07:02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换超越技研的马达!用GWS的1:5.33减速比来测,我也想看看结果!不过超越技研的马达电流大,你的电池顶得住吗?
我本想拆蚂蚁的小齿装到超越技研的马达上去的,无耐这东西紧得很,而且超越技研的马达轴还 ...
我的电池能顶上14A的持续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