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380电机的正负极?谢谢!

楼主(2004-01-12):
今天刚买一个中山顺达顺达生产的380
电机
,回家一检查没有标正负极,好象还断了一个接头线,如何测定正负极?谢谢!

网友:
接上电池看看转动方向,如果不对反一下就可以了三

网友A:
那要看有没有转动方向的标识了~~
如果没有就装一根前拉式的螺旋桨,再加电看看转动方向是否正确就OK了
还有看你想做前拉式动力还是推进式的动力,按照想做的动力方式磨合一下马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