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进气口喷油

楼主(2004-01-16):
我在启动三叶老款21空模机器的时候,一开始很顺利,第一次停车冷却之后,再启动,进气口就会喷油,着不了车。我这边的天气很冷,大概有0度左右。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呀?和天气有关系吗?

网友A:
可能是富油,倒过来把化油器里面的油倒出来,然后再试试

楼主:
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guoqiym在 2004/01/23 09:59pm 编辑]
把大油针多开几圈,关小风门怠速着车,因为怠速油针出厂时都已调好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着车。如果还不行可边启动边堵一下进气口。还不行可能发动机被淹了排一下油。还不行可能是热火头烧了。

网友C(2023-02-20):
我现在手上的三叶52H直升机发动机很容易富油堵转,吸油能力非常好,因为有时候没发动机发动机,就是熄火转几圈,等你想启动的时候,它已经富油了,要拆开火头打几圈把油都喷出来重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