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通用??有什么区别吗??高手给我解答一下!!!

楼主(2004-01-22):
请问各位
固定翼的
发动机
能用在油直上吗?? 有什么区别吗??
我看图对比了一下好像就算热头不一样~~~~油直的比较大而已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请指教!!!!!!!!

网友A:
不可以,你也看到了,主要的区别就在散热,其它的基本一样

网友:
还有最大的区别,油直的发动机普遍比固定翼的要稳定可靠,价格也比同等级的高出一些

楼主:
谢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