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速大转矩电机

楼主(2004-01-28):
模型电机的功率大小主要取决于电磁密度和工作转速,而电磁密度的大小取决于电磁材料的性能和电机加工的工艺水平。观察同一厂家的同样结构和大小的电动机特性,就可以看出电机的转速和功率基本上是成正比的。我们常用的电机,一般可以通过提高转速的方法提高功率。要想提高转速,只有减小线圈匝数并增大线径,这样可减小电机转动时线圈产生的反电势,使转速提高,从而提高功率。但这种改进是有限的,因为提高转速后,电刷的磨擦将显著增加,电机转子的动平衡将不稳定,轴承的摩擦也会增大,这样会增大振动和噪声并降低效率。在提高材料性能和加工工艺后,稀土电机的转速接近每分钟1.8万转,。
提高转速的实质是提高了电磁材料的工作频率,也就是提高电机中电能转化为磁能的速率。请先看一下现在正日益普及的开关电源吧!开关电源的脉冲变压器为什么比相同功率的普通变压器小很多呢?这是因为脉冲变压器工作频率很高而普通变压器工作频率只有50HZ。变压器的工作是电能转化为磁能,再转化为电能,而电机的工作是电能转化为磁能,再转化为机械能,所以提高电机的工作频率就能提高功率。我们常用的模型电机一般有一对永久磁铁和一个三极绕组的转子,转子转一圈三个磁极分别经过一对磁极,如果某电机转速为每分钟6千转,则每秒钟为100转,相当于电机转子通过了100HZ的三相交流电。如果某电机转速为每分钟6万转,该电机的工作频率为1KHZ。据我所知,一般电机的铁芯钢片厚度为0.5mm, 一般变压器的铁芯钢片厚度为0.5mm或0.35mm,如果减小电机铁芯钢片的厚度,电机的铁芯工作频率可以超过1KHZ,功率可进一步提高。如果改变电机结构,增加极数,就能实现高功率低转速大转矩的输出。
有一个国外的网站详细介绍了他们研制的低速电机。这种电机为外转子结构,转子上有7对磁极共14片钕铁硼磁钢,定子为12极铁芯,铁芯钢片厚0.3mm,定子上有6极绕组,另外6极铁芯没有绕组,只起构成磁路的作用。由三相驱动电路供电,三相驱动电路相当于相位差为120度的三相交流电,每经过一个周期使转子转过一对磁极,转子转动一圈需要7个周期。因此,这种电机转速低转矩大,相对于每分钟6万转的无刷电机,在铁芯工作频率相等的情况下,它的转速只有8千多转(60000/7),却能得到同样大小的功率输出,这样转矩就相应提高7倍,从而省去了齿轮减速机构。同时,低速运转可减少摩擦和振动,提高工作效率,该电机结构新颖,设计巧妙,气隙磁密大,工作效率大于80%。

网友:

真是关于低速大转矩电机原理的好贴!

网友:

看了关于低速大转矩电机的帖子,看了日本《遥控技术》2004年2月号上一篇用改造CD-ROM的电机做的做的电动飞机,觉得和您这篇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现正在敲字,晚上发帖,请期待。

网友:

这种电机好找吗?我想找二手进口电机。仪器之类用的,在模上好用吗?

网友:

荒野村夫请看短信及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