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磨合的调查?

楼主(2004-01-29):
    通常大家只在谈“模型发动机”使用前需要“磨合”,但大家知道“模型电动机”使用前也要“磨合”吗?!
    道理是......。

网友:

磨磨总有好处的。我投1票。

网友:

我第一次用小动力无桨下磨,逐渐提高动力,前后10分钟左右,反正见好就停。

网友:

先挂一电池(小于额定电压)~~空载磨一会儿~~逐渐加大动力~在挂上桨磨~~~听声音判定~~~~~~停机加油~

网友:

对于好一点的电机我一般是带负载用二分之一功率运行,直到火花明显减少为止。一般540我根本就不磨。

网友:

碳刷电机一定是要磨的,是碳刷走合好,保证接触良好。不是碳刷的就没必要了,只会减少电刷寿命。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1/31 04:44am 编辑]

失望!失望!失望啊!
留言的各位,难道没有完整的答复吗?

网友:

hzbunny兄是恨铁不成钢啊,那我就再来说两句,班门弄斧了。
我认为模型电动机在全功率运转前需要“磨合”主要是为了以下几个目的:
1,使碳刷和换向器达到良好接触状态。没有“磨合”过的电机,其碳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可能是“点接触”,这样在理论上在通电瞬间接触点将通过“无限大”的电流,这足以烧蚀碳刷和换向器,通过适当磨合可使两者成为理想的“面接触”状态,这时碳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阻达到最小值,换句话说就是减小了由接触电阻带来的电热损失。
2,减小火化。碳刷和换向器良好的接触可以减弱电火花的产生。电火花对遥控设备的影响非常大,同时对“铜头”的炭化直接原因。(观点2可以归入观点1)
3,使轴承润滑充分,运转顺畅。
4,使你能及时找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我原来国内邮购的一颗540里面竟然被吸入一小段细钢丝。还好拿到是习惯性的先用一节电池带动“听听声音”,结果及时发现了问题。要是一来就接上7.2V装上车,船,飞机,那肯定可以看到拉烟表演了:)

网友:

磨合与否根据实际需要决定。但磨合后,电机的效率会提高,我作过试验,磨合后的电机在同样电压驱动下比不磨合时的转速高一些。磨合后可以给轴承加点油效果更佳。基本同意瑞克兄的说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2/03 00:00am 编辑]

我也来凑凑热闹
新转子+新碳刷,或者两者居其一,转子的铜头和碳刷不是严密接合的。有些地方看起来是紧密接合在一起,实际是只有部分接触,其他部分是虚的。这时如果直接在额定电压和负载下工作,碳刷和铜头之间的电流实际只在接触的部分传导。这无形中增大了接触电阻。接触电阻大的地方就会产生较高的温度和火花,温度升高,电阻进一步提高,温度进一步提高、火花加大......高温和火花会烧蚀铜头和碳刷。因为接触面积小,因此烧蚀的地方就局限在很小的面积上。因为烧蚀,接触面积进一步减小,接触电阻增大,温度增高......行了,你想这铜头和碳刷该是多凄惨啊!
磨合的好处和目的就是使电刷和铜头尽量接合密实,增大接触的面积,从而减慢上面的过程。用一半的电压磨合可以使电刷和铜头之间流过的电流大大小于工作状态下的电流。这时铜头和电刷之间的主要是机械摩擦和少量的火花烧蚀,电刷和铜头的磨损比较均匀。接合过于紧密的地方因为这种慢慢的烧蚀会逐步松开,直到每个地方都接合的差不多。这时磨合就完成了。当使用标称电压工作时,电刷和铜头因为接合的面积要大的多,因此接触电阻较小且均匀,这样发热也好、火花也好都可以比较均匀的分布在接触面上,对接触面均匀的烧蚀和磨损。而且因为接触电阻小了,发热也大大减小,火花也较少、较细小。如此往复,就大大延缓了铜头和电刷的烧蚀。
不过即使经过磨合的电机,铜头和电刷也是在不断被磨损和烧蚀的。早晚都会磨损、烧蚀掉一块。这时如果不进行维护,就又会进入前面所说的恶性循环。很快铜头上就会出现一块块的凹痕和坑洞。解决的办法就是用铜头机。把刚刚烧蚀和磨损的铜头到一点点的铜头重新切成均匀的圆柱体,让电刷能再次尽量多的接触铜头。然后再做一下磨合,就几乎又象一个新的铜头了。唯一不同的是铜头的厚度比原来要薄一些,铜头的导电能力会稍有下降。然后再用到铜头上出现细微的凹痕,再重复上面的维护工作。因为切削一次铜头,铜头就会薄一层,导电能力下降,发热增大,因此铜头会越削磨损的越快,直到寿终正寝。
我咨询过一位比较专业的玩车的高手。他说他切削铜头切得很勤。2、3组电池就切削一次。但每次切削得都非常非常少,因为2、3组电池磨损也是非常小。然后磨合以后再投入使用。这样因为电机总是处在磨合得非常好状态,因此性能表现总是比较出色,同时损耗得也比较慢。这是一个小窍门。对玩车特别是MODIFIED级别的车手来说是一个小窍门。
磨合对于T数低于20T的电机都是必要的。低于13-15T,如果不磨合转子的寿命就会大大缩短。而且性能下降的也非常快。玩车模的玩家用到的几率比较大。因此稍微专业一点的玩家都会买铜头机或者大家一起共享一台。而玩船模和航模的玩家因为用的电机T数比较高,因此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严重。不过如果你玩的电机功率大、电压高、工作电流也比较大的话,磨合+定期维护铜头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这样做无论从经济性还是电机性能来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以上主要针对540级别以上的电机,小电机的工作电流小、发热小,工作电压低,火花少,所以维护的要求就要低一些了。

网友:

再说句闲话,有钱就买无刷!这样就没有电机磨合的问题了。而且转速、扭力、输出功率、效率都有较大的提高!

网友:

下面引用由瑞克2004/01/29 06:57pm 发表的内容:
对于好一点的电机我一般是带负载用二分之一功率运行,直到火花明显减少为止。一般540我根本就不磨。
十几块,几十块的电机是不值得磨合。反正不会是低T数、高转速、大功率的。不磨也差不多。上百的电机最好还是磨磨,要不实在对不起银子啊。

网友(2004-04-30):

我觉得碳刷的尾电机也应该要经磨合,我拆开过一个4200的,里面的铜头都黑了,而且碳刷也有些变型(磨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