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无刷电机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准备自己DIY

楼主(2004-02-03):
前不久刚完成有刷电机的调速控制程序目前可以使用了,用的是PIC的单片机,PWM频率和占空比都能调整。现在准备对无刷的下手。

网友:

祝你成功,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发现国产的无刷电调,国外的电调要200~300美元一个,足见其开发难度。

网友:

无感的无刷确实比较难,但是有感就非常简单,关键是国内没有专注于这方面开发的,有感的不一定不好。

楼主:

翻过一些资料,很多高转速无感无刷直流电机(BLDC)采用DSP(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控制,这里面涉及到数字滤波和其他控制,MOTOROLA也有专用BLDC的芯片要简单多了,不过的确不是很多资料说的那么简单,现在努力。

网友:

你的无刷控制器进展如何?我指无传感器的。

网友:

我的DIY无刷控制器实验成功, 只能用CDROM的电机实验,无负载情况下调速没问题, 因为没有配套的齿轮,无法带载,还不知道带载情况如何,估计用CDROM改装的电机2.5A电流就可以把小电直送上天了

网友:

是无传感器的控制器还是用霍尔片的

网友:

无传感器的,目前在找电机做测试
CDROM改装电机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有更详细些的资料或介绍吗?用什么芯片控制?程序是你自己开发的或者用专用控制芯片?驱动电路如何设计的,内阻多大,另外你在哪里? cgmodel@citiz.net

网友:

申请试用。。。请把汇款地址告诉俺。。

网友:

体积还是大了一些。

网友:

你的无刷系统研究的如何了?这是德国一家无刷电机公司的一些资料,英文的,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http://www.torcman.de/peterslrk/index_eng.html

网友:

贴上所做的ESC 和改过的电机
CDROM小电机:最大电流1.5A,空载:0.3A, 扭力不小
改绕过的电机:线径:0.5  最大电流3.5A,空载:0.7A
,启动电流8A

网友:

图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3/02 11:28pm 编辑]

三层功率MOSFET组成功率输出级

从左到右依次:5.7VBEC和MCU电源,用于驱动MOSFET的12V升压电源,MCU,LM339四比较器,相位采样矩阵

左边的电路不知是做什么的,最右边三块是IR2103s功率MOSFET驱动电路。

另一个角度看功率输出级。3相,3块印刷板共54片4404贴片功率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