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卸发动机

楼主(2004-02-05):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三叶MAGNUM XL 21A发动机由于长时间未用。在我转动轴的时候,发现每次当轴转动到压力感区域时会有“喀”一响,响声不大,手感明显不同,仿佛压力突然消失,但加油启动后又可以工作,且与原来比较无异常,原来无此情况。请问各位高手这是甚麽问题?如果要拆机维修。我该如何拆掉轴与机闸间的连接?(那里面好象有一滚珠轴承,且拆不下来)
承蒙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那“喀”的一响,是活塞到达上止点时发出的。这是因为你的发动机使用一段时间后,“曲轴与连杆、活塞销与连杆”的连接处被磨损,出现了虚位所造成的。对发动机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明显,主要是输出功率会有轻微下降。如果是一台较新的发动机,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是没有磨合,或不正确磨合所造成的。如果是一台老旧的发动机,那么建议更新,或更换曲轴、连杆和活塞销,至少必须更换连杆。
    在此提醒你:一般不要转动发动机的轴,更不要将活塞转动到上止点。一台气密性好的发动机,在冷态时用手转动曲轴,当活塞接近上止点时,应该能感觉到明显的阻尼,感觉不象因空气压缩的弹性阻尼,而是一种金属摩擦产生的硬阻尼。如果继续旋转曲轴,会造成活塞和气缸的人为磨损和划伤。
    拆二冲程发动机的顺序是:卸掉化油器-旋转曲轴,使活塞离开下止点-卸下机匣后盖-卸下气缸顶盖-卸下气缸-旋转曲轴使活塞到达上止点-向后拉与曲轴联接的连杆部分,卸下活塞总成-用木锤轻轻敲击曲轴前端,卸下曲轴-卸下活塞横销边的G圈-顶出活塞横销。(拆卸过程中切记:不要损伤部件表面);
    找一个容器,加入高沸点、非易燃性油(如变压器油、机油),将加热油加热到摄氏130-150度,将发动机机匣浸入油内,等待1-2分钟后取出,这时机匣上的轴承可一轻易卸下来(利用不同金属热膨胀系数不同的原理),安装新的轴承时发动机的机匣也要用上述方法加热。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iverpool0在 2004/02/06 01:19pm 编辑]

谢谢hzbunny
《找一个容器,加入高沸点、非易燃性油(如变压器油、机油),将加热油加热到摄氏130-150度,将发动机机匣浸入油内,等待1-2分钟后取出,这时机匣上的轴承可一轻易卸下来(利用不同金属热膨胀系数不同的原理),安装新的轴承时发动机的机匣也要用上述方法加热。 》那麽 加热后用啥方法卸下轴承,用木锤敲轴吗?之后又用啥方法装上呢?操作过程不会烫着手吗?
你若有空请上些你换轴承过程的照片行吗?
谢谢你啦!

网友:

当然是用合适的工具换了,一般是不用工具去取下轴承的,因为加热后轴承会自己掉下来的。而且,我有说“带着曲轴一起加热吗?!”
要照片你得等很久了,我没事换轴承干吗?就是换的话,还要找个人来拍照,太麻烦了吧?

网友:

补充几点。
一。拆下活塞前在活塞顶上和连杆上做记号。装的时候要按原来的方向安回去。
二。连杆活塞总成一般没有必要拆开。
三。拆后轴承前先拆下曲轴。然后加热(油浴)。准备一块平整的硬木板。戴上厚的手套把加热后的机匣在硬木板边缘磕几下轴承也就出来了。如果没有条件油浴加热用水浴也可以。但因为温度比较低所以要用力磕好几次才能拆下我都是水浴加热的。
四。装轴承的时候先把轴承装在曲轴上。然后把曲轴装入机匣就可以了。装的时候用硬木棒顶在曲轴后面用小锤轻敲就进去了。装的时候可以不用加热。因为轴承和轴承座及轴颈属于过渡配合。轻敲几下就能装进去。如果是用的比较旧了用点力都能推进去。
发动机轴承磨损后主要前兆和表现就是异响。会有格楞格楞的声音。一开始不大但后来就会比较明显特别是怠速和中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更换了。一般来讲100-150起落左右就要更换轴承了。前轴承一般不用换但如果磨损过度也要换。新轴承如果选国产一定要用哈瓦洛的D级轴承。进口的也要选高速轴承。普通轴承一个起落就报废。
你的发动机那个响声其实是由于连杆磨损引起的。三叶的这个机器就这个毛病。可以不用理会。到时候直接更换连杆或连杆铜套。

楼主:

“拆下轴承前先拆下曲轴”可我的连曲轴都拆不下来。

网友:

拆到什么程度了,请上张照片。然后再做讨论。

网友:

一敲就出来了。活塞连杆组件拿出来没有。拿出活塞连杆组件后。把发动机垫在平整的硬木板上。在曲轴头上垫一块硬木板。然后用锤子敲出来。不要让我告诉你还要先拆掉螺旋浆。螺旋浆固定螺帽。前浆垫。后浆垫可以先不拆。不要让我告诉你曲轴是从机匣后面取出来。hzbunny讲的这么清楚了还弄不出来么。再不明白打电话0531-2059590 不过小心我会骂你一顿哦。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楼主:

ok会玩了!谢谢

网友(2004-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