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老调不好,不知道化油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3-01-14):
我的化油器的油针很奇怪,副油针居然在进油口的外面?旋进去只后反而启动不了,必须得和进油口有一段距离才行,这是正常的吗?我这
发动机
老熄火,油针反映很灵敏,不知道是油的比例不对,还是别的什么,希望大家指教了!

网友A:
小油针可不能乱调。
从图上看你的发动机很正常,大风门时小油针应该在外面的,高速时靠主油针节流调速。关小车时化油器的转筏会旋进去的,小油针就进入喷油孔进行低速同步节流调速。

网友B:
就是这种结构的!开大风门先用主油针调好高速。再关小风门用副油针调怠速。仔细调调看。不行就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C:
反映灵敏是不是压缩比过小

网友D(2003-02-15):
没啥奇怪的。你的雷虎36?我的三叶S46也如此,可三叶S32却不同,属常规结构。

网友E:
最好的方法就是送人.哈哈(化油器的调整很难因为航模上用的化油器是最简单的化油器它受油.天汽.湿度.调整等方面的影响太大所以只有一点一点的调.同样的发动机它所调整的尺度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