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甲醇做燃料,甲醇便宜还是有别的什么优点?

楼主(2004-02-10):
乙醇如果能做燃料,那为什么还要用甲醇哩,甲醇便宜还是有别的什么优点?

网友:

燃点低

网友:

应该是甲醇的燃点比汽油高吧。
甲醇的优点是燃烧范围宽,一般的富油和贫油不会对燃烧有太大的影响,而相同情况下,汽油发动机可能都不能启动。所以甲醇发动机可以配备最简单的汽化器,有利于小型化。另外的,单位重量甲醇燃料燃烧所需氧气要大大小于相同重量的汽油,所以对一个转速一定,排量一定的发动机,吸入的空气量也为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消耗的甲醇燃料的量比汽油发动机要大,所以输出功率也大。所以一般甲醇发动机的耗油量都比汽油机要大很多。

网友:

解释得真清楚

网友:

下面引用由hifiafrica2004/02/10 09:27a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甲醇的燃点比汽油高吧。
甲醇的优点是燃烧范围宽,一般的富油和贫油不会对燃烧有太大的影响,而相同情况下,汽油发动机可能都不能启动。所以甲醇发动机可以配备最简单的汽化器,有利于小型化。另外的,单 ...
没错的 赞同

网友:

好。没办法再补充了。

网友(2012-07-18):
:loveliness: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甲醇燃烧快,功率更强

网友:
看来如果是在高原的话首推甲醇机了应该!不错,学到了

网友A:
甲醇油便宜么?每升差不多要25元以上,而汽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醇油便宜么?每升差不多要25元以上,而汽油呢?

有那么便宜的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航模甲醇好像是15%的   一升25元买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