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油料的油污较少呢……

楼主(2004-02-12):
[这个贴子最后由diyy在 2004/02/11 08:09pm 编辑]
两个起落下来就满身黑油,而起飞的浓烟真让人恼火……
请问,有没有排放相对较小的油料呢……

网友A:
用合成的成品油 就干净多了 贵点 就是蓖麻油喷出后弄的脏

网友B:
cosmo和coolpower的油很干净!!!!

网友C:
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买进口成品油的低润滑油,或减润滑油的燃料。

网友D:
冒黑油是发动机没调好吧。。起飞的浓烟。。偶。。偶的咋没。。。是不是富油了?。。偶用自配的素油。。
成品油的润滑油参与燃烧。当然干净了。不过润滑效果没有蓖麻油好。。如果有空擦飞机的话。还是用蓖麻油吧。。带个喷壶喷点酒精很容易擦掉的

网友E:
看来对润滑还是有理解误区,并不是蓖麻油的润滑效果最好,还要看润滑场合,否则还要花那么大精力研究开发全合成润滑油干什么?都做蓖麻油好了。

网友F:
可以用拖纳多来飞哇。

楼主:
托纳多? 啥子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