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4V 普通航模铁氧电机用7.2V镍氢电池是否合适?

楼主(2004-02-17):
请教:中山顺达航模飞机上380 8.4 V的
电机
如果用火鸟400的7.2V
电池
,会对马达和电池造成损害吗?

网友A:
伤害的没有,拉力肯定会变小。

楼主:
我那个380滑翔机从来不敢把动力开到最大,总是“扬头”,起飞比较麻烦,动力不好控制,一般只敢把马达开到2/5处,所以用火鸟400的7.2V 900mah 128克电池(原配电池为8.4V 600mah,110克)增加头部重量或许是个克服头轻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