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器可否自己造?

楼主(2004-02-24):
启动器可否自己造?
我发现启动器的主体和摩托车的启动机是一样的,摩托车的启动机才50元左右,可否改造?
比如说:在摩托车启动机的头上套上启动胶头?等
请教各位高手?!!!!
谢了!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哦!

网友B:
我自己做过一个,搞好试用以后觉的不怎么样,就没用了,有以下一些问题:1、耗电量太大了,我用7。5AH的电瓶一会就让他搞没电了。2、电机外壳透磁很利害,凡是铁的东西挨近它就会被它吸住。3、太重,我把外壳车薄之后还是有点分量。车薄后透磁更厉害了。所以你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网友C:
楼上前辈一席话可以让不少DIYER少走弯路啊!

网友B:
哈哈,前辈不敢当了,平时就利用工作之便搞些小东西玩玩的不成气候的。

网友D:
你买新飞机啦

网友B:
王兄,小弟可没米养小妾了,是年前EB老大送的,还有两架喜路宝的XX哦,有兴趣过来搞一个回去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