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问题

楼主(2004-02-28):
我有一个280动力组(1:3.3).打算配1600的俚聚合物
电池
,不知该买何型号的桨?

网友A:
1047的就可以啊,最好用12V的电池,电流会较大。减速比太小了,还是考虑小点的电动桨吧。

网友B:
请问540、550的电机配什么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