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种无刷连线不一样哪种好啊??

楼主(2004-03-15):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attachment.php?s=4cd05bede0f73fd7e86671794bb5cff2&postid=1069679&autothumbnail=1

网友:


网友:

玩飞机和船,左边的好。因为这样做扭矩大,转速较低。玩车还是右边的好。因为转速更高

楼主:

玩直升机哩,还有左边的三根在一起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圈数合适,还是选择左边的较好。空载电流更小,低速下效率会高一些。

楼主:

UVW并在一起加了什么啊

网友:

一个叫星型接法.还有一个叫三角形接法.

楼主:

左边的连发有四根线啊, UVW并在一起就是直接搞到一起就行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4/03/14 09:22pm 发表的内容:
左边的连发有四根线啊, UVW并在一起就是直接搞到一起就行了吗。
那只不过是一个接头.焊在一起就得.

网友:

左边的是星形接法,右边的是三角形接法,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就用这两种接法。
一般来说:星形接法,效率高,但功率相对三角形接法要小,省电,对电调的电流要求小一点。三角形接法则相反。如果电调电流足够的话,我觉得三角形接法比较好,功率是可以通过电调来调节的,这样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大的功率了。还有电池放电能力也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