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火头有那几种常用的型号?

楼主(2004-03-16):
冷热情况如何

网友:
有#3、#5、#8号,#8热,#3冷

网友A:
更正下:
#3-#8-#5由热到冷
见以下OS网页:
http://www.osengines.com/accys/glowplugs.html

网友B:
具体是普通火头A3 ,8,A5,R5`由热到冷
锥形火头P6,P7,P8由热到冷
4冲Type F
转子发动机 Type RE

网友:
是的,我说反了,应该是由热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