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电池、动力组测试数据!!!

楼主(2004-03-23):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3/23 12:08pm 编辑]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3/24 07:14pm 编辑]

测试条件:
1、电池:超越二代聚合物锂电
2、电调:GWS480,为避免接头影响测试结果,电源接线采用直接焊接到电池两端方式
3、动力开足约10秒后开始测试作为0分钟,每30秒检测一次
4、读数有跳动,结果取的是平均值。

测试1:1047 / 超越370 / 4.55:1
时间       拉力
0          390
1          360
2          350
仅测试1、2分钟,拉力能维持在350g以上,火花不大,因之后测其他参数时马达均受损,未作长时间测试。
测试2:1147 / 超越370 / 4.55:1
时间  拉力   电调输入电压
0     440      7.2
0.5   390      6.52
1     375      6.45
1.5   370      6.4
2     370      6.4
再约半分钟后马达转速不稳定,拉力剧降,从马达壳开口处观察碳刷位置发红,可见马达已经不能工作!
拆开马达后盖发现碳刷未过度磨蚀,但安装金属支架已松动,应该是工作中温度过高造成后盖变形,碳刷移位,继而恶性循环使拉力下降,马达损坏。
可见马达在4.55:1的减速比下用1147桨极度超载了!由于测试采用测推力方法,没有足够气流冷却马达,实际飞行可能会好些,但不建议使用!
测试3:1147 / mabuchi370 / 4.55:1
时间    拉力      电调输入电压
0       500        7
0.5     420       6.2
1       400       6.06
1.5     395       6.06
2       390       6.08
2.5     385       6.08
3       370       5.9
3.5     350       5.7
4       330       5.55
火花剧烈,马达温度急升,3分钟后电池电压和拉力迅速下降,碳刷未见发红
MABUCHI马达在4.55:1的减速比下用1147桨也超载了!不建议使用!
测试4:1147 / MABUCHI370 / 6.6:1
时间     拉力       电调输入电压
0        470        7.45
0.5      420        7
1        415        6.84
1.5      410        6.76
2        405        6.73
2.5      405        6.72
3        405        6.71
工作正常,马达火花不大,拉力能较长时间保持在400g以上,电池温升小,实际飞行中有气流冷却则更理想,好东西!
测试5:1047 / MABUCHI370 / 6.6:1
时间拉力电调输入电压
0          415       7.45
0.5        380       7.2
1          360       6.95
1.5        355       6.86
2          350       6.81
2.5        350       6.8
3          350       6.8
3.5        350       6.78
4          350       6.78
4.5        348       6.74
5          348        6.74
工作正常,马达火花小,拉力能保持在350g以上,电池温升小,拉力比1147少了50g,也不错!

网友:

直接焊接电池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请问是建议什么为单位,应该是分钟吧?
为什么都容易损坏呢!

网友:

电机不好,火花大,没用多长时间碳刷就完了,把换向器都烧了,就是这样.加WD40也没用
原来的是机是31T的,桨是1365的,我个人感觉是超负荷运转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sab-cat2004/03/22 08:11pm 发表的内容:
电机不好,火花大,没用多长时间碳刷就完了,把换向器都烧了,就是这样.加WD40也没用
原来的是机是31T的,桨是1365的,我个人感觉是超负荷运转的.
我拆了损坏的马达,碳刷没问题,是后盖固定马达电极的塑料件(可能是尼龙)受热变形了,造成碳刷移位,压力减少,接触电阻大,极度发热!用我的话讲:象着火了!!!哈哈!
马达在4.55:1减速比下用1147严重超载,在6.6:1时用1365应该算正常,马达火花不大,飞行下来电池、马达都不会太热。我用来测4.55:1减速比齿轮的马达都是经过许多次用6.6:1和1365桨飞后拆过来的,我感觉1147桨可能用5.33:1减速比会好。

网友:

好棒的测试~~

网友:

mabuchi 是什么牌子,哪有卖?
好贴。专业。

网友:

马布其电机,是个日本的名牌

网友:

不知道超越的电池到货了没?

网友:

没有工作时的电机电流

网友:

没有工作时的电机电流
说的好.没有工作时的电机电流,这种动力组测试不能说明什么好坏.

网友:

不能只看拉力,大拉力是要付出代价的,马达烧毁,电池鼓包,烧的都是钱啊.为什么国产的东西就是不行呢?唉...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