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DROM无刷

楼主(2004-03-23):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3/23 12:13pm 编辑]

服务器终于好了~
只手拿着测试了一下,还没测数据,电调就挂了~~
这个马达用0.3的漆包线绕18T,350C C组齿轮 1047桨,感觉拉力应该接近200克,转了一会
儿,马达只有一点温度~~。这个绕线应该算是扭力型吧~~感觉不错~~

网友:

我已经拆了2个电机了。但就是定子拆不下来。急死我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23 01:14pm 发表的内容:
听说这三根线不能接反(指白线),你是如何定义CDROM这三根线的?
没有那一说吧~~接上就可以~~如果想变方向,随便更换其中两根线就可以了~~
没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一次就成功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3/23 03:17pm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拆了2个电机了。但就是定子拆不下来。急死我了!
多拆几个吧~~我在单位做计算机维护工作,早就攒破光驱了~~但很多是老光驱,磁铁是黑色的,磁力太弱。要找白色的磁铁~~
多找些破光驱拆,各个牌子的光驱结构是不一样的~建议速度高些的,最好36X以上的。
还有拆卸时是需要锤子的,因为那东西都是一次性的,徒手拆是不太容易~~呵呵
我希望尽快解决电调的问题,好测试出一些比较好的绕线方式提供给大家,不然绕线多了手
很遭罪,精神上打击也不小,呵呵~~

网友:

白色那根应该是数据线,听说是不能调乱的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23 05:42pm 发表的内容:
白色那根应该是数据线,听说是不能调乱的啊?
大哥~~星型接线和角型接线,你说哪根接信号线啊~~??
三相交流的马达还分信号线吗?
你说的是带感应器的无刷~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23 06:29pm 发表的内容:
大哥~~星型接线和角型接线,你说哪根接信号线啊~~??
三相交流的马达还分信号线吗?
你说的是带感应器的无刷~
KOSH说的,我今天才收到无刷电机。

网友:

我拆下的电机带有电路板的,是不是要怎样改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3/23 07:49pm 发表的内容:
我拆下的电机带有电路板的,是不是要怎样改的?
先多攒点马达吧,我收集了一些资料,稍后整理好了~传上来共享给大家~~

网友:

最好是用有轴承的CDROM电机这样改起来方便
有机械加工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加工支撑系统和外转子,因为外转子一般原来的磁力不行,要扭力大得换12块稀土小磁铁,不要用1mm厚的,磁力肯定不够,原来的外转子尺寸一般不行,定子与转子之间的间隙控制在0.5mm内最好,越进力越大啦,0.1mm当然好,那可得精密加工了
线当然是越粗越好我做的用0.5mm的线,圈数约15T,反正这么粗的线你能尽量绕进去算你本事,再接成三角连接,很够劲了,用我做的无刷电调测试,空载0.7A,负载电流为5A;可惜KV值偏高,上电直不好启动,用个小浆测试了一下,感觉够劲,风声呼呼的
说实在的,CDROM电机的最有利用价值的就是定子铁芯和转轴了,其他的机械加工很容易

网友: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如何拆定子啊?难道拿锤子楞敲下来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3/24 01:48am 编辑]

不错,按对岸朋友的做法,CDrom+GWS减速拉力很大的,可是大力磁铁不好找哈,不知道那里有卖?

网友:

大一点电子零件市场应该有, 不难找

楼主:

下面引用由rayt2004/03/23 11:00pm 发表的内容:
最好是用有轴承的CDROM电机这样改起来方便
有机械加工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加工支撑系统和外转子,因为外转子一般原来的磁力不行,要扭力大得换12块稀土小磁铁,不要用1mm厚的,磁力肯定不够,原来的外转子尺寸一般不行 ...
你那做法对一般玩家不太适合的,用原来磁铁搭配好了可以超过300克拉力~~作为替代一般370马达的动力也够了~~而且台湾有不少朋友就是用CDROM马达要来磁铁飞小3D,我就打算按这个路子来的。为的是制作简单~~~
我换无刷主要就是为了降低所需的工作电流,这样就不用找高性能电池了~
因为本人玩模型不是属于职业或发烧,只是业余的休闲娱乐~不想搞得太累~~
如果要用强磁大功率的话 0.5是不够的,我用0.3的线绕双线12T试过一下~~但没加负载,马达顺利启动,还算做的成功~
可惜还没来得急找最佳绕线方式,电调就病了~~要等电调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3/23 11:23pm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如何拆定子啊?难道拿锤子楞敲下来吗?
那是一定的了~~拆时小心不要弄坏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24 01:38am 发表的内容:
不错,按对岸朋友的做法,CDrom+GWS减速拉力很大的,可是大力磁铁不好找哈,不知道那里有卖?
那种做法比较麻烦~而且要求精度也很高,一般人不是很容易成功,如果是做车工的就容易了。
那磁铁叫钕铁硼,东明有也不贵。但加工不是很方便。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511

楼主:

下面引用由fg3202004/03/25 10:02pm 发表的内容:
美女:请问你用的电调是买还是自己做啊?谢谢!!!
当然是买的~~这东西没那么简单~~~听说日本有人DIY过,就算做出来功能和兼容性都是问题,不会那么好用的。况且做起来就很难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30 07:24am 发表的内容:
当然是买的~~这东西没那么简单~~~听说日本有人DIY过,就算做出来功能和兼容性都是问题,不会那么好用的。况且做起来就很难了~~
美女:问地方?价格?请回。二十万分感谢!!

网友:

美女你做无刷,先找大肚皮问点经验什么的啊~~

网友(2004-05-12):

无刷电调好一个贵,DIY无感的无刷电调好像难度有点大,那为什么不保留霍尔传感器,直接用光驱原来的驱动芯片来改呢?相比之下难度小多了。那位大虾有时间做来试试如何?

网友(2004-03-26):

美女:请问你用的电调是买还是自己做啊?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bigyu2004/03/31 11:16am 发表的内容:
美女你做无刷,先找大肚皮问点经验什么的啊~~
大肚皮是谁??

网友(2004-05-12):

无刷电调好一个贵,DIY无感的无刷电调好像难度有点大,那为什么不保留霍尔传感器,直接用光驱原来的驱动芯片来改呢?相比之下难度小多了。那位大虾有时间做来试试如何?
---------------------------
同意楼上的观点!最近翻了好多关于无刷电机的书,有感应器的无刷电机驱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电调的成本也很低。唯一缺点就是引线比较多,有感应器的无刷功率、转速等参数不比无感应器的电机差!无感应器的电机靠监测线圈的反电动势计算转子的相位,由于转子在启动的时候对线圈并无反电动势,所以无感应器的电机启动比较麻烦。我一直搞不动大家为什么非要追求无感应器的无刷电机呢?引线多些又怎么了?便宜好用不就行了么!

网友:

如果自己改造CDROM电机的话,恐怕感应器的固定,尺寸等处理起来挺麻烦的,很难两全其美吧, 甩掉感应器做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美女你做无刷的资料能给点吗?
mengqingfa1@163.com

网友:

无刷电机DIY的文章很多,可是电调的文章就不多了,大家找点资料拿出来讨论讨论嘛。要不怎么能推动DIY的进程呢?

网友:

无刷电调的控制部分比较复杂,而驱动部分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有人能扒出成品电调的code,再翻制电路应该不难。

网友:

有谁有电条的电路图吗?我想自己做做看。我是高家电维修的,有这个条件。

网友:

还是那句话,你们code其他都白搭。

网友:

     你们有谁用过TDA5141,5142T等系列驱动电路,电路很简单,可以从旧硬盘中“回收”,而且外围的阻容可以调整,适应不同的电机,应该可以做出不错的驱动电路出来

网友:

   等我有空的时候试一下,就是我没有无刷电机,也只好用光驱电机改装了

网友:

那电路是驱动有感应器的无刷电机的吧?

网友:

硬盘电机全部是无感应器的,不过现在的硬盘一般都将电机驱动整合在其他电路一起了

网友:

  所以我说要找旧硬盘,最好是那些只有10~200MB的,买的时候几乎等于白送,我就在一块上面发现了一块TDA5142T,而我查过,他肯定是无传感器的,加一个功率扩展就行了。

网友:

给点资料吗?
   mengqingfa1@163.com                                     谢谢

网友:

      自己到GOOGLE或baidu上找一下它的Pdf文件吧,我只有书,没法扫描

网友:

我的无刷,从CDROM上拆的,驱动的块都在主板上,如果有要得,我这有个百把十,
无刷的电机12元(连驱动板一块),步进电机8.6元,电机5.2元。邮费实收。

网友:

我的无刷,从CDROM上拆的,驱动的块都在主板上,如果有要得,我这有个百把十,
无刷的电机12元(连驱动板一块),步进电机8.6元,电机5.2元。邮费实收。
我的油箱:SGK@VIP。SINA。COM
电话:0411-6567660

网友:

我在电脑市场购买报废光驱只要5元一个

网友:

感觉电直是尾电机容易坏,你们说的CDROM电机是用来当作主电机用的吧?

网友:

无刷电机有什么好,力小还要变频电路

网友:

感觉电直是尾电机容易坏,你们说的CDROM电机是用来当作主电机用的吧?
---------------------------------
没错!其实如果玩佳宝雷鸟这类电直,主电机没必要用无刷的,商城的12li已经很好用了,寿命也很长。要是用在尾电机上真是很美的事情,国外早有成功的录像了,国内好像没看到有人搞出来过。

网友:

同意国内有这种经验的人士搞搞研究嘛,造福一下玩电直的朋友.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ncxc2004/05/22 10:18am 发表的内容:
所以我说要找旧硬盘,最好是那些只有10~200MB的,买的时候几乎等于白送,我就在一块上面发现了一块TDA5142T,而我查过,他肯定是无传感器的,加一个功率扩展就行了。
这块芯片是10年前 Philips 公司推出的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控制芯片,适合星形接线法的无刷(必须有中心抽头,也就是4根线控制,该芯片依靠三根相线对中心抽头的电势差来判断转子的位置),因此不适合直接连接普通的三相控制的模型无刷电机。
该芯片虽然是PWM控制,但PWM输入未必和接收机的PWM数据匹配,刹车和转子方向是单独的控制引脚,因此还需要一块单片机来控制这块芯片。
philips 公司已经在其网上上声明 This product has been discontinued

网友:

原来如此。有没有更好、更新的片子呢。

网友(2004-09-04):

下面引用由sky123452004/05/25 08:09pm 发表的内容:
无刷电机有什么好,力小还要变频电路
“力小”有没有搞错!换磁铁后立一点都不小。

楼主:

下面引用由je2004/09/03 03:50am 发表的内容:
美女。。请问你是从什么牌子的光驱上拆到好的无刷的呀?请具体说说牌子型号免得大家在卖报废光驱时走冤枉路和浪费金钱。。先谢谢了。。
直径20mm定子的我觉得36X以上ASUS不错,有轴承的。

23mm定子的是三星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北京青年2004/05/25 08:35pm 发表的内容:
感觉电直是尾电机容易坏,你们说的CDROM电机是用来当作主电机用的吧?
---------------------------------
没错!其实如果玩佳宝雷鸟这类电直,主电机没必要用无刷的,商城 ...
尾马达根本没难度的,再说都可以用CDROM马达飞3D了。

主要是现在手里没陀螺,没法测试啊。

做尾马达很简单,一般的CDROM估计连绕线都不用改,磁铁都不用换的。

我见过的马达一般的CDROM马达KV都在2000左右,这样正好做直驱嘛。

楼主:

下面引用由北京青年2004/05/25 08:35pm 发表的内容:
感觉电直是尾电机容易坏,你们说的CDROM电机是用来当作主电机用的吧?
---------------------------------
没错!其实如果玩佳宝雷鸟这类电直,主电机没必要用无刷的,商城 ...
本来前阵儿想找个小陀螺,试下马达的,当然想找越便宜越好的了。

结果莫名其妙的被人说成不懂模型的人,所以再不敢提这事儿了。

网友:

这里很火爆,不能光说,要实际行动哦

网友:

还是想试试~

网友:

不要想了,赶快行动!

网友:

应可以用原电路板上的驱动电路的。为何还要自己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