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uldbe能把你手上的无刷电调多照几张清晰的大图发给我吗?

楼主(2004-03-28):
我的无刷电调设计前期技术准备已经结束,马上要进行原理图和PCB图设计了。
想参考一下你手上的实物,主要是参考一下布局,谢谢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3/27 08:43pm 编辑]

数码相机已经还了。清晰的照片没有。这里有几张仅供参考。
整个电调分为4块叠加的小板。其中三块双面板(厚0.4mm左右)叠加在一起组成功率输出级,一块双面板作为CPU+电源+BEC+功率管驱动+反馈电压检测电路的承载。线宽应该在0.1-0.2mm左右。控制板的元件大都只有小红蚂蚁大小。全部是贴片元件。
功率输出级正面:

左侧三个圆孔中应该有三个大电流金属套管。用来连接三块板子的电流输出端。套管和板子是焊接在一起的。连接电机的三根14号线就是穿入套管中,然后注锡,然后和套管焊死在一起的。套管和双面板的正面接触。这个电调的持续恒定电流高达90A。摊到每块板子就是30A。板子最右侧上下的两个大锡疙瘩是电源的正负极。三块板子之间的电源是通过2根0.75mm的插针以及依附在插针上的焊锡来传导的。插针连接到控制板延伸出的一块大面积铜箔上。通过这些铜箔和大容量电解电容以及电源线相连接。这个设计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因为插针最下端、以及控制板上的那些铜箔上的电流可以高达90A。那么细的插针即使考虑到上面依附的焊锡,这个电流容量依旧是太大了。建议你设计的时候能注意这个问题。
圆孔右侧紧挨着的有3组各3个贴片电阻。这应该是每只MOSFET的驱动分流电阻。阻值为50欧姆。每三个电阻的一端是连接在一起的。通过走线,这个公共端连接到板子最右端的插针(7个圆点)上,通过插针向下连接到控制板的MOSFET驱动电路。每只电阻的另一端分别和它旁边的3只MOSFET连接在一起。板子最右侧的3×3个贴片电阻起的是同样的作用。MOSFET共分为6组。每组3只。组成3相3个半桥的驱动电路。一块板子有18只管子。3块板子共54只。每相的内阻=单只MOSFET内阻÷3只÷3块板子×2(上下两只管子)=单只内阻÷4.5。反推回来,每只管子内阻大约为2.25毫欧。
功率输出级背面:

这是把上面的板子沿水平线旋转180度拍的。即背面下面的过孔对应上图上面的管子。即管子上下相反,但左右是相同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3/27 09:08pm 编辑]

下面是控制板的照片。
控制板的底面(露在外边)照片:

这一面集中了控制板上CPU工作电源、BEC、驱动级高压电源、CPU、相位检测(过零检测)比较器、检测网络等电路。
最左边上下的两块大片铜箔是连接电源线,以及大容量滤波电解电容(上面铜箔中间突出的那个小鼻子)的地方。电容的容量是50V、330uf、105度。牌子是rubycon的。中间夹杂的焊点是连接接收机的控制线引出端以及电源开关的引出端。上下两块铜箔的右边的两个黑疙瘩是两块低压差稳压块。电压是5.6V。它们是提供BEC电压,同时也是CPU的工作电压。我理解用高电压的目的有3个。一是提高CPU工作电压以获得更快、更稳定的工作主频,二是提高BEC电路的电压,即接收机和舵机的电压。这样能让舵机工作在接近6V的电压下,舵机的反应速度会更快。而两块片子有助于提高BEC电流容量以及加强散热。上面的黑疙瘩的右边的不起眼的小黑疙瘩是一块单片升压电路。它用来把5.6V电压提升到12V,作为MOSFET驱动电路的工作电压。它旁边两个一小一大两个橙色的家伙是12V的滤波电容和升压电感。两个大黑疙瘩的中间是一些5.6V的滤波电容用来退耦。板子正中间是CPU。型号是ATMEL AT90S4433 8A1(2002/11生产)。它的工作频率是8MHz。它右侧的片子是L389(或者L383,看不清)。应该是一个4比较器。最右边的垂直的一排元件应该是检测网络。
控制板的上面(压在功率输出级的板子之间)照片:

板子正中间的那个片子是MC14011B。就是一块6反相器。它右边从上到下一共三块片子是IR的2103s,即MOSFET半桥驱动电路。每块片子可以驱动一个半桥。它利用自举电路可以直接驱动半桥上端的N沟的MOSFET,而不要额外的高电压。它的工作电压是12V,由上图中的12V升压电路提供。每个片子有2根引线向左穿过板子到达板子左侧的7个插针的引脚。通过插针向上连接到3块功率输出级的板子上的MOSFET。片子的右侧是自举电路的自举电容和二极管。

楼主:

我主要想看看MCU控制部分的电路布局,第一版是用来调试无刷电机控制软件的,功率驱动部分不是重点。

网友:

别急么。后买这不已经贴出来了。前后只差一分钟!

楼主:

谢谢,第一版电路应该可以很快完成,到时候我贴个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