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这发动机还有用么?

楼主(2004-03-29):
请看下面图片,在缸壁上有一小块凸起,用起子铲不动,不知是否会影响
发动机
工作?
请高手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A:
影响发动机转动吗?不影响的话就没有事!!

楼主:
不影响转动,不过我怕会不会高温时这块会有随屑掉下,卡在缸套里就惨了
我不知道其它发动机里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