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驱上的无刷电机,软盘上的伺服电机,硬盘上的主轴电机,怎么让他们转起来?

楼主(2004-04-01):
软驱上的无刷电机,软盘上的伺服电机,硬盘上的主轴电机,怎么让他们转起来?
这有好几个破银盘,软驱,我把电机都弄下来了,直接在电机上接通电源,只会动一下,都转不起来.我想肯定是电路板有控制的,可我也找不到是哪呀!还有别的办法让她们转起来吗??

网友:

你要有无刷电调,电机也要做一些改动才行的.

楼主:

电机都需要改动什么??

网友:

不需要改动也可以转的,简单的调速很容易做的。
可以参考2003年电子报合订本,上面有介绍的

楼主:

多谢各位老哥

网友:

软驱硬盘就不用急着试了,做起来麻烦,把光驱的磁铁换成强磁是最简单的方法。
软驱的马达太大,硬盘的不好拆,而且不容易找到比较合适绕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