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发动机改汽油机的问题

楼主(2004-04-17):
[这个贴子最后由tabanid在 2004/04/17 10:26am 编辑]

本人正在改装模型发动机为汽油机,按发动机在转速为15000转/分钟时,点火提前度应该提前几度。还有就是甲醇的燃烧速度是多少,跟汽油相差多少?多现在用L497这块点火IC用来控制点火提前角,但这IC可能不可以控制太高的转速。高压我用相机的闪光灯电路改装,效果还可以,重量也轻,大家有兴趣可以交流交流。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电路图。
tabanid@sina.com.cn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可惜一直找不到旧的发动机,你有吗?

网友:

用汽油比用甲醇省费用很多。燃油开支可省不少啊

网友:

难度不小!关注!!!

网友:

如果你了解模型发动机与汽油发动机的构造区别,你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首先活塞的润滑和气密性就是一个难题!照你的理论是可行的,就算发动着,那也是暂时的,而且很危险!!!(缸体强度不够)活塞与缸套会因为过热而粘连!!

网友:

我发现一种老人用的摩托车发动机比较小,50c排气量的,用90汽油加润滑油做燃料的,如果这种发动机改动一下能做船的发动机的话……嘻嘻

网友:

甲醇机改汽油机是完全可以的,我就把10CC的改成功了的,只是觉得实用价值不大,而且高频干扰特厉害。

网友:

我以前用汽油发动过三叶发动机,只能带火头电才能持续运转,但缸头温度特别高,以致使缸头变色.我个为认为,甲醇发动机是为甲醇燃料设计的,并不适合改造汽油机,至少是没有很实用的价值.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2403

网友:

我觉得造多大的汽油机都行!

网友:

上述补充:
当然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如果不强调压缩比(功率)的情况下,汽油机基本可以说造多大都行.国外的网站上此类机器多的是!
用于飞机上则另当别论,实用压缩比下维持1万转的转速至少得3~5W以上的点火功率,而维持稳定工作起见,点火功率只能占全部功率一部分,因此缩小机器就有一个极限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yuhan50502004/04/18 00:53am 发表的内容:
我发现一种老人用的摩托车发动机比较小,50c排气量的,用90汽油加润滑油做燃料的,如果这种发动机改动一下能做船的发动机的话……嘻嘻
如果缸体是筑铝的就可以,减轻重量是主要的!

网友(2004-05-17):

下面引用由毅芳遥控模型2004/04/17 10:55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了解模型发动机与汽油发动机的构造区别,你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首先活塞的润滑和气密性就是一个难题!照你的理论是可行的,就算发动着,那也是暂时的,而且很危险!!!(缸体强度不够)活塞与缸套会因 ...
各位兄弟如果觉得缸塞间的气密性是个问题,不妨试试一个专利方案:
示意图1:

示意图2:

实物图:

说明:
此为柔性活塞设计,活塞由韧性合金材料制成,上部有一圈弹性套,将其扩大后压入气缸内,与气缸保持在过盈配合状态,这样在燃气压力作用下越压越紧,越紧越压,达到了自密封状态.
此设计的另一个好处之一:即使磨损,也可以再次扩大弹性套,再压入气缸.
好处之二:
降低缸塞制造配合精度要求;
好处之三:
不会发生过热涨死的现象
等等
有条件的可以试一试,感觉会爽呆了的.

网友:

补充重要一点:
此柔性活塞结构必须配合直筒气缸,凡带有锥度的ABC结构的并不适用.图示为三叶FS30

网友:

玩玩,享受DIY的乐趣,实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