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汽油机器的问题,请有经验的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4-04-19):
我有一个小松的发动机,因为没有+润滑油跑了4个多小时所以发动机现在声音出奇的差,后悔了,可是在换一个好贵,不知道如果加(安耐持)成不成?如果成加多少?是加的汽油里面吗?那还放润滑油吗?

网友:

没用,你的曲轴连杆机构已经报废。

楼主:

那如果曲轴连秆没有问题呢?如果加应该怎么加?谢谢!!!

网友:

25:1磨合  28:1 飞
我在书上看到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光活塞和钢铜有点拉怎么办?可以用(安耐持)吗?如果成是直接加汽油里面吗?

网友:

安耐驰最大的作用是降低磨损.看来的你的发动机已经高度磨损,大概不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

没有那么神奇,你见广告上是用一辆好车加安耐驰之后,放出机油,再跑.
并没有见拿一台烂车,加入之后就好了.
再说这东西也不便宜,最好还是不要用,不过如果有现成的倒可以用下试试.

网友:

镗缸换加大的活塞.

网友:

楼上的办法说不定可行.
你的发动机缸径是多大的?排量多少?

网友:

你到汽修那看看,有一种叫发动机修补剂的东东,
我的摩托车就用这个,

网友:

可一电镀金属
现在已经有这种技术了
就不知你可以找到吗

网友:

可以电镀铜或镍,电流控制小一点,就可以得到致密的镀层,然后再磨合就可以修复了